[电源] 『X拆解』心艺电动车充电器闪灯维修

楼主(2019-04-07):
『X拆解』心艺电动车充电器闪灯维修
单位同事的,不过也就上个月之前有空折腾,现在要折腾,门都没有了,直接拒绝。

很明显,就一颗螺丝,藏在贴纸下方。

两边一翘,就完美开壳。

这充电器保养的很差啊,里面脏兮兮的。

红绿灯闪,很明显是某个元件断路了,第一怀疑的就是这货,仔细看果真烧糊了。
看看背面细节

从废板上拆一个绿色电阻更换,串灯泡通电无异常

用万用表测有电压输出。

装好壳还人

换下的断路电阻。

全文完。

网友:
坏就坏一个原件的

网友:
运气不错,哈哈,恭喜修复。牙膏还没到货,帮顶先

网友:
实际上只要亮灯 一般比较好修

网友:
看里面貌似淋雨了?

网友A:
存货真多 一找就有

网友:
背面标签内容齐全,保险丝规格都写上了

网友:
谢谢分享。。。。。X光同学不但可以救人的命,也可以救充电器的命。。。。

网友:
X同学,考证过了没?

网友:
这电阻应该功耗大给瞬间烧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货真多 一找就有

我要是敢放这么多,会被我老婆打死

网友:
女同事?
突发大电流··牺牲了电阻保护了整个充电器没过载烧毁!
烧个小电阻··却给你省了大事·····两烙铁就修好了~··!
女同事有表示没?

网友B:
过程不够细,所以我也不给满分,不好意思。这是低压输出侧的保险电阻吗?医生为什么说上个月之前有空这个月没空,改行了?

楼主(2019-06-13):
引用 网友B:
过程不够细,所以我也不给满分,不好意思。这是低压输出侧的保险电阻吗?医生为什么说上个月之前有空这个月 ...

没事,这不是经验。。这肉眼看出来的算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