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视10W充电器拆解5V2A

楼主(2019-04-07):
买手机送的充电头,空载电压逆天的高,5.24V,给充电宝充电 线很粗 原装铜线 电压还是升到了5.45V,不太明白这货为什么动不动就升压,线补也太恨了吧,下面开始暴力拆解。

网友:
这个电压很正常呀

网友A:
看板子不像正品,像是高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不像正品,像是高仿的。

看用料 感觉是正品,高仿不会这么良心

网友B:
这个是真的,但是有两个版本,
这个辰阳新版本从USB口那看左右有两颗固态,还有个东洋老版本一边能看到黑色的塑料块和Y电容的脚,另一边才是固态电容
(论坛卖的那个QC3.0的快充也是这个厂代工的)
空载电压不算高,大部分的充电头都是5.2V或者5.3V这水平。但接上负载后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这就不对了,按标准来说应该在4.75~5.25 V之间

网友:
山寨的没人会给用俩固态输出电容的,这个绝对正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真的,但是有两个版本,
这个辰阳新版本从USB口那看左右有两颗固态,还有个东洋老版本一边能看到黑色 ...

我觉得是高了,之前有一个淘来的双口头,空载电压只有4.85,换了高压端一个小电容(10微法/35伏),电压就变得5.25了,后来又发现那边有个并联低阻值电阻虚焊,焊好就5.1。

网友D:
线补高没事的 我的几个三星头子 带载2a时 高的能到5.5 低的只有5.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高了,之前有一个淘来的双口头,空载电压只有4.85,换了高压端一个小电容(10微法/35伏),电压 ...

我的意思说空载这个电压没问题,大部分电源都是这样的,比标称的高,甚至以前诺基亚的5V 1.5A还有测的6V的情况,但上负载后应该降低到正常范围内才对,这个电源的电压就有点高了。
我有个飞宏给黑莓代工的2A充电器,空载电压就很高,5.35V,2A的负载就只有4.9-5.1V不到。

网友E:
我的三星头升到5.5V轻轻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三星头升到5.5V轻轻松松

自从HP 5V 2A发热大和涨价等。我改用酷派QC3电源加QC3触发器和电压表头,可以组成便携式5-12V步进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说空载这个电压没问题,大部分电源都是这样的,比标称的高,甚至以前诺基亚的5V 1.5A还有测的6V ...

现在都是线补的,在充电头功率范围内,电流越大,输出电压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补高没事的 我的几个三星头子 带载2a时 高的能到5.5 低的只有5.2

三星那几个5v的都挺高 !

网友:
这做工,还是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说空载这个电压没问题,大部分电源都是这样的,比标称的高,甚至以前诺基亚的5V 1.5A还有测的6V ...

你说的是光耦+431那种,这种带线补的没有光耦和431,输出电流越大电压会越高,当然有个范围,超过负载电流电压就会降低。

网友(2022-09-01):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真的,但是有两个版本,
这个辰阳新版本从USB口那看左右有两颗固态,还有个东洋老版本一边能看到黑色 ...

带载升压是很多充电头都有的功能,弥补线损,也就是线补功能,电流越大电压越高,一般达到5.3-5.5左右是正常的,看厂家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