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 2K左右的激光鸡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9-04-07):
主要用来切割轻木板~~大概8mm厚的有稳定的机器推荐吗?  最好是自己用过的

网友A:
8mm木板  2k还不够买激光组件  何况买激光机。

2k最多在木头上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m木板  2k还不够买激光组件  何况买激光机。

2k最多在木头上写字

看来h还是洗洗睡 。。。

网友:
上雕刻机或者木工用的电动铣刀

网友(2019-06-02):
买个基础版的,自己更换激光部分成大功率CO2激光器

网友(2019-07-02):
我有个1.3米,90公分台面的激光机,可以切,但是,2000只够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