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这是啥颗粒的!

楼主(2019-04-07):
这应该不是黑片吧?用着很稳定。

网友:
美光,字数补丁

网友A:
正片 放心用镁光NW526   MT29F256G08CECAB

网友:
上面的和下边的,字体不一样啊

网友:
感觉不对,上面与下面的打标字体不一样,上面的宽一点,下面的窄一些。清晰度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片 放心用镁光NW526   MT29F256G08CECAB

谢谢告之,这货已经用了5年2万多小时了,最近换给老本子用才拆开看看。

网友:
美光正片,美光现在的FBGA152 /132 封装的闪存颗粒都是用 NW NX PF这样的Code简化

如 NX766 NW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