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自己的IBM X3400 M3服务器升级双路CPU和内存

楼主(2019-04-07):
升级双路CPU需要一个供电模块,也叫VRM,欢迎各位大佬吐槽

楼主:
VRM原产地是泰国的

楼主:
加了两条条服务器内存,三星的4G 1066hz内存

楼主:
准备装上的x5560CPU 四核八线程 2.80GHZ

楼主:
VRM供电模块和CPU装上了,硅脂涂得不是很好

网友A:
x58还行,我有一个单路的

楼主:
上了双路x5560 CPU性能提升了许多,鲁大师跑分和渲染也比原来分数高,大家看看配置

楼主:
显卡特写,把原来的风扇拆了利用服务器机箱风道来散热,咸鱼淘来的GTX750花了150块

楼主:
总结一下,这次升级服务器两条内存花了70块,x5560CPU花了20,VRM供电模块一直都在500以上,在咸鱼上蹲了2个月发现一个卖家卖150块,果断下单,这次花了240块,比预期稍高一点,目前玩腾讯全家桶,再战5年没问题

网友B:
你是当普通电脑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当普通电脑用的吗

是的,今年年初在废品站捡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8还行,我有一个单路的

我的这个服务器主板只支持55系列的CPU,最高也就能装X5570,可惜不支持56系列

网友C:
当普通电脑,浪费电的玩艺儿。我一台e5645的服务器,开起来,没什么跑就200多瓦,全跑起来近400瓦。另一台e5-2640v2的就省电多了,差不多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普通电脑,浪费电的玩艺儿。我一台e5645的服务器,开起来,没什么跑就200多瓦,全跑起来近400瓦。另一台e ...

还行吧,满载大概300w左右,显卡是GTX750功耗不大,如果上一个好的显卡功率就大了

网友D:
这个交电费应该挺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交电费应该挺好的吧

电费还不知道,反正已经当电脑用了3个多月了

网友:
也才14万分,耗那么大电心理不平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行吧,满载大概300w左右,显卡是GTX750功耗不大,如果上一个好的显卡功率就大了 ...

我那台是机架服务器,没上显卡,耗电挺大的。声音也大,好处是可以远程管理,内存超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台是机架服务器,没上显卡,耗电挺大的。声音也大,好处是可以远程管理,内存超便宜。 ...

是什么牌子的服务器?几U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牌子的服务器?几U厚的?

华为rh2285,2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