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手机充电盒

楼主(2019-04-07):
捡了个电源,试了下是坏的,只能用锤子,商标,5V,3A。双u口,1个1A,1个2,1A的,拆开后是两个口并连,咋分1A,2,1A?这插头设计不错,用时扣起,不用时压下。用表测,整流桥,滤波电容正常,电源芯片是常见的八脚芯片,可惜被磨去字,测芯片1脚是供电脚,和地短路,拆下整流管,好的,芯片坏了。没法,只能测芯片照画图了。芯片1脚供电,2脚电容接地,3脚是取样吧?4脚,双2,1欧电阻并连接地,5,6脚接300V,7,8脚接地。是OB2538了,手上没这芯片,找了半天,好容易找到了这LeD灯板,一个型号。拆下,换上。123824焊上试一下,正常了,结束,谢谢。

网友A:
LED灯板是隔离的吧

网友B:
插头有点含铁量高
貌似刚刚拾掇过电磁炉

网友C:
砸的忒狠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板是隔离的吧

是隔离的,开关电源,输出7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有点含铁量高
貌似刚刚拾掇过电磁炉

插头是铜的。能合回去,就是看上这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砸的忒狠了点~

不砸开不了,只能硬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头是铜的。能合回去,就是看上这点了。

看着好像有块锈,以为是铁的呢
反推电路,判断准确,赞一个

网友D:
看来废板很多。我上次坏的充电器还没有修上那

网友:
不像我这!坏个充电器翻箱倒柜还是没有找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像有块锈,以为是铁的呢
反推电路,判断准确,赞一个

是铜的刮开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废板很多。我上次坏的充电器还没有修上那

充电头一堆,多的是,看上这活动插头了,所以才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铜的刮开看了。

那还不错,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不错,很好

定际电流。中不大,没测,闲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