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文化共享工程 雅图ACTO AT-S58投影机拆解,顺便吐槽一下,插接件能不能换下?

楼主(2019-04-07):
如题,机器挺小巧的,DLP的光路也比以住液晶的简单得多了,显示花屏,开始以为是灰尘太多了,可是清洁无效.怀疑是DMD芯片8060-6038B,后来才发现DMD芯片上有缺陷,看来是它坏掉了,不知还值不值得修?在这里吐槽一下,插接件能不能有所区别,3个并排的全一样,而且线的颜色也一样,如果拆之前没记录,装的时候就等着麻烦吧.以前某国产电视机也是这样的.不过某邻国产的针式打印机,都是防呆的,或者插座颜色不一样,或者插座不一样,反正错也就连接不上的.希望以后有所改进吧.

网友:
就靠dmd反射,dmd相当于像素点对应数量的小镜子,翻转受主控芯片看着,在对应的颜色下进行反射,如果坏了就会变成全反射,几种颜色一起反射就呈现出白点,dlp的就这个是通病,散热不好就很容易坏

网友A:
是热坏的   就一个风扇 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坏的   就一个风扇 太少了

一共是3个风扇,不过还是坏了.

网友:
DLP居然还搞可换的,难道厂家已经知道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