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柏繁自吸泵拆解回装失败

楼主(2019-04-07):
家用自吸净水机换滤芯后不能自吸进水了,反复检查,初步判定内置的柏繁50G自吸加压泵吸力没有了。拆下来死马当活马医,倒是很好拆解。

从结构看,基本由三部分组成。碳刷、转子和摇泵。全部拆完,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回装却遇到了麻烦。两个关键点越不过去:一是碳刷夹住转子的回装难操作,空间太小,用工具撑开了碳刷,就无法把碳刷压到转子上,工具本身会挡住下压的空间。二是固定机体的两颗长螺丝回装难,在一个空旷的壳体内螺杆对端本身寻找螺孔就不容易,更叫人无法接受的是螺杆还被定子的两块强力磁铁总是吸偏,几乎不可能把螺杆放正。

反复回装,失败,碳刷(大概是5×7×15的)被折断,扔废料桶吧。

不知有没有回装成功的案例,是否有专用工具用于碳刷的安装。
后记:仔细研究拆下的配件,最后终于找到回装两颗长螺杆的办法。当然有专用工具最好,没有的用平口大钳子用力夹紧螺杆头,用力(克服磁力偏洗)端平寻找壳体内对端的螺孔。反复几次,一般还是可以找准安装孔的。

至于碳刷的安装,目前还没找到安全可靠的好办法。

全家福少两根最关键的长螺杆,忘记拍摄了。

再补充几张照片

补充内容 (2019-4-29 21:52):
碳刷也找到了安装的好办法。技巧是先安装多极转子轴承,只要碳刷夹住轴承,即可顺利滑入多极转子。

补充内容 (2019-4-29 22:03):
买了新碳刷,尺寸略大,用砂纸打磨了一下,换上嘛问题没有,呼呼的自吸了,喷出的水压力很大!说明泵根本没坏,可能是停用后长了水垢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9-4-29 22:06):
另外仔细量了碳刷,标配尺寸应该是5.57X6.66X14。一个很特殊的尺寸!

网友:
这个懂呀,帮楼主顶上

网友A:
找两个细铜丝拉住碳刷,装上再松开

网友A:
螺丝一般来回几下就可以装上

网友A:
像这样穿过拉住,转子装上松开就可以了,长螺丝,配合螺丝刀找位置

网友B:
拆过一个,最后那个螺丝…对了半天,特别是我那个的螺丝眼是凸出来的,一点点没对好就会一拧就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两个细铜丝拉住碳刷,装上再松开

有道理,可以一试。

这次装之前,用细螺丝刀已经把碳刷夹上了,但在对固定螺孔时,又多次拔开机壳找螺孔时可能又掉了出来,期间硬对,可能把碳刷给掰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一般来回几下就可以装上

不行,两边的强磁铁总是吸向一侧,靠外面露着的一点螺丝头,很难使上力气让螺杆脱离磁铁让对头找准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穿过拉住,转子装上松开就可以了,长螺丝,配合螺丝刀找位置

这个示意图不错,给了一个思路。拉着电极铜绞绳,而不是拉着碳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一个,最后那个螺丝…对了半天,特别是我那个的螺丝眼是凸出来的,一点点没对好就会一拧就掉下来 ...

关键是里面的磁铁吸力太强,不吸向左就是吸向右,别的你无法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里面的磁铁吸力太强,不吸向左就是吸向右,别的你无法选择。

大力出奇迹,你带个螺丝刀有个加长就可以弄,只要他那个螺丝孔是平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两边的强磁铁总是吸向一侧,靠外面露着的一点螺丝头,很难使上力气让螺杆脱离磁铁让对头找准螺孔。 ...

磁铁的磁力再强,也不会强过无刷电机的强磁无刷电机的强磁影响下,都可以对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力出奇迹,你带个螺丝刀有个加长就可以弄,只要他那个螺丝孔是平的就行。 ...

和你想的不一样,电机中间两根长螺丝固定上下盖,正好是两块磁铁之间的缝里,下盖上是螺丝眼,上盖上有螺纹(在两块磁铁之间的上盖上打的,和四周齐平,但实际上因为打洞的毛刺的问题,是比旁边高的),需要把螺杆串进去把上下盖拧在一起,但由于旁边就是磁铁,螺杆会被吸过去而对不到螺丝眼上面,里面也看不到,只能从上盖的螺丝眼里看有没有螺丝头对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你想的不一样,电机中间两根长螺丝固定上下盖,正好是两块磁铁之间的缝里,下盖上是螺丝眼,上盖上有螺 ...

电刷安装时,你需要先把转子放入磁铁里面,然后装带电刷的后盖,先压住一边,转子往一边压,然后偿试压另外一边的电刷,让转子回中,进轴承里既可。
长螺丝安装过程,其实你觉得难装,主要是把螺栓伸入后,被磁铁吸住了,又找不着那个螺孔,其实,盖上 有个卡扣之类的东西,是固定盖与主体的方向的,那个盖盖好后,就不需要动了,只要安装螺栓既可,一般十字花的螺丝比一字的好装一点,借助螺丝刀,插在螺丝头上,借点力,把螺丝顶到头后慢慢找那个螺孔位,一般顺着一边找,很容易就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刷安装时,你需要先把转子放入磁铁里面,然后装带电刷的后盖,先压住一边,转子往一边压,然后偿试压另 ...

吸住后由不得你找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想的不一样,电机中间两根长螺丝固定上下盖,正好是两块磁铁之间的缝里,下盖上是螺丝眼,上盖上有螺 ...

看来你亲手操作过,知道里面的道道,确实难安装。除非有专用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亲手操作过,知道里面的道道,确实难安装。除非有专用工具

最早时,我也是先对孔,后来发现根本没用的,就把盖调好位置,剩下的不用动盖只装螺丝,用螺丝刀别着螺丝找孔既可,不象想的那么难,多整几次,就找着感觉了。

网友D:
纯水机增压泵【是隔膜泵】没有吸力,根本就不是电机的事,应该是三个皮碗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水机增压泵【是隔膜泵】没有吸力,根本就不是电机的事,应该是三个皮碗的事。 ...

三个皮碗是不是弹性不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皮碗是不是弹性不足了?

看看皮碗有漏洞吗?透气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