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饭煲,烧饭夹生故障

楼主(2019-04-07):
飞利浦电饭煲,烧夹生饭。主人准备扔了。
拿来看看还挺新

拆了里面也很新

next

网友:
应该就是锅里这个传感器不行啦

网友:
看图片真的要拆到底才可以找到维修部位 而且装回去貌似又是另一个挑战

楼主:
五线温控器,好找
更换

修复

试烧锅饭

不夹生了。

网友:
荷兰皇家飞利浦。。。。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