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持小风扇拆解

楼主(2019-04-07):
前段时间12.8元购于数码值得买,被女儿摔了一下扇叶松了,拆开处理一下。

18650锂电池供电

网友:
有刷电机好不到哪去

网友:
昨天看到一哥们拆的,是无刷电机呀。不一样的风扇吧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个9.8包邮。电机也是这种。12应该可以买无刷的了

网友:
F95花瓣4叶片模具改变的很快,去年我见到过不少有刷充电风扇,聪明的采用不透明塑料,侧面挡住的多一些看不见里面,不开机外形看不出。电路非常简化,变成充电输出一体芯片方案。

网友:
这个贼基儿耗电

网友:
不错,做工还不错,电路板也行

网友A(2019-05-16):
我的充电把那个8只脚的芯片烧了,有网友知道型号吗?麻烦告知下。

网友B:
我买的是无刷三段速度调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充电把那个8只脚的芯片烧了,有网友知道型号吗?麻烦告知下。

一般都是4056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4056吧

我也感觉那个芯片是4056   但是4056可以通过led灯显示电压不足吗?我拆过那个电路板,芯片的GND引脚是底面的散热板。

网友D:
应该不是4056 要升压的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4056 要升压的

应该是某种带充电功能的单片机,尝试好久,找不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无刷三段速度调节的~

也有个三段调速的。。。 坏了。 按下去能转 马上就停转了。   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跟LED手电用的芯片类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觉那个芯片是4056   但是4056可以通过led灯显示电压不足吗?我拆过那个电路板,芯片的GND引脚是底 ...

是FM5001l  FM5001L ESOP8        使用锂电池供电的便携式风扇        ESOP8
特点
 0.6A 锂电池充电
 支持 6V 电机驱动控制,3 档风量可调
 支持单按键开关
 充电电压精度:±1.0%;升压电压精度:±4.0%
 过流保护(OCP),过压保护(OVP),短路保护(SCP),过温保护(OTP)
 ESD 2KV,可靠性高
 极低的 BOM 成本
 待机电流 30uA
 支持 4.2、4.35V 电池
 封装形式:ESOP8

1 SW 压功率 NMOS 漏极
2 VOUT 升压输出,风量不同输出不同
3 FAN 风扇控制端
4 VCC 5V 电源输入端
5 LED0 充电指示 LED 接口
6 VBAT 电池正极
7 SWCH1 风扇档位开关
8 LED1 风扇工作指示灯
9 EPAD 芯片底部焊盘,必须接地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FM5001l  FM5001L ESOP8        使用锂电池供电的便携式风扇        ESOP8
特点
 0.6A 锂电池充电

我的风扇是有刷电机,你说的那个芯片是无刷电机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FM5001l  FM5001L ESOP8        使用锂电池供电的便携式风扇        ESOP8
特点
 0.6A 锂电池充电

我重新找了一下,发现你是对的,找到了这个。

网友(2019-08-05):
最近也买了一个一样的,根本就没充电电路。就一个二极管降压至少有4.5v直冲,那个芯片是升压调速的。自己加保护板吧不然很危险。

网友:
謝謝分享  有刷就垃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