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更换路由器的小问题,客户端是否要重新配置?

楼主(2019-04-07):
家里面无线wifi设备太多了。如果换了新路由器。新路由器wifi设置同旧路由一样的ssid、加密模式、密码。这时候其它的无线wifi设备还要重新配置吗?
还是就直接可以连接上新路由了。

网友:
如果新路由无线名,密码,加密方式一样,一般客户端不用改,直接就能连上。

网友:
密码对了就能上,不管什么鸡鸡。。。。。

网友:
SSID、加密模式、密码,客户端只认这三项吧

网友:
无线设备会自动连接,不过可能会因为设置问题导致获取到的IP地址不同~

网友:
不需要。最近经常换。

还有多个地方不同路由设置相同,手机到各地方都能上网

楼主:
太好了,我可以省心了

网友:
备份一下老路由的mac对应的IP,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