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可能比一部分人年纪还大的家伙,松下NR-1154TA-G电冰箱拆修

楼主(2019-04-07):
这老家伙比我年龄还大,听爸爸说是80年代初从香港买回来的。这冰箱用了30多年,最近不冷我换了一次风机。今天又发现保鲜格里面温度不大,搞到几碟菜都变质了。一测温度只有15度,妥妥的不行。于是拆开看看,哇靠,冷凝器都结了厚厚的冰,化霜部分肯定有毛病。查看电路图,化霜部分由发热线、定时器和两个保险丝组成。首先排查保险丝,那个65度保险丝是通的。另外一个-7度保险在室温下很难检测是好是坏,干脆用万用表把发热线一头对零检测,有200多欧姆的电阻。谢天谢地,发热线是好的,要不然就无法更换了。最后看看定时器,通电能转,用手扭调试旋钮到化霜档,可以导通。定时器可能没坏,不过这15块一个的东西加上用的时间都已经很久了,还是换一个新了吧。然后去海珠路把零件装上去,冰箱能工作。维修工作到此结束,按道理应该故障排除了。接下来观察一周看看结霜情况,看看是否真正修复。

网友:
那时这个冰箱不便宜啊

网友A:
是个电老虎吧?

网友:
还是乐声的标,广东一带好多当年都从香港带回来的,特别是走船的,现在保有量还是很多,我老丈人家也在用

网友:
这东西是80年代中期的,国内基本都是私货

网友B:
好东西啊,这种货用几十年不坏,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电老虎吧?

实测一天0.9度电,还可以啦,肯定没有现在的冰箱省电。现在新买的同款冰箱一天只用0.5度电,保留这个一来是情怀,二来是这冰箱真的全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这种货用几十年不坏,难得。

其实这些老冰箱都是机械结构,只要不中途闲置不用都很少坏。听说冰箱闲置不用制冷剂会腐蚀铜管,然后穿了就报废。

楼主:
那个年代哪有产品,连旋转压缩机都没有,所以这玩意真是一个电老虎。

网友:
全铜管,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一天0.9度电,还可以啦,肯定没有现在的冰箱省电。现在新买的同款冰箱一天只用0.5度电,保留这个一来 ...

老货用料好

网友C:
成色还好,比我的强多了。你换风机时怎么处理接头密封?我也换过,扇叶外径大了,切掉几mm,接线长约8CM,切断原线,接囗处用704胶涂3遍。粘密封条之处锈了,特别是门底部。是不是加点机油?又怕坏密封条。怎么处理好?

网友:
这东西都可以当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色还好,比我的强多了。你换风机时怎么处理接头密封?我也换过,扇叶外径大了,切掉几mm,接线长约8CM, ...

我比较山寨,长点热缩管加电工胶带算了。我的冰箱在10面前给人修过,他们之前只用电工胶带,10年过去了没事。不过我的冰箱用了30多年密封条还很好,之前用手感觉不到有冷气出来。比他年轻5年的东芝冰箱早在10年钱就报废了,还标榜什么微电脑控制,寿命还没有这个纯机械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色还好,比我的强多了。你换风机时怎么处理接头密封?我也换过,扇叶外径大了,切掉几mm,接线长约8CM, ...

至少我的冰箱成色比现在还好,一点锈迹都没有。只是搬家后长期没人住又不开大窗,空气湿度大,表面已经有几点锈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测一天0.9度电,还可以啦,肯定没有现在的冰箱省电。现在新买的同款冰箱一天只用0.5度电,保留这个一来 ...

每天节约0.4度电。按照0.49元一度计算,一年节电0.4*365*0.49=71.54元。30年节电2146.2元。现在花2千,买一个新冰箱,未必有30年寿命。
所以算下来,使用成本最低,从经济角度均衡最环保的方法,还是继续使用这个老冰箱。修一下,继续让它为咱们服务,总好过重新买,一边制造巨大的垃圾,一边消耗新的能源与材料得好。
除非,它在功能上,满足不了需求。比如说不够静音、容量不足啥的,否则还可以继续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节约0.4度电。按照0.49元一度计算,一年节电0.4*365*0.49=71.54元。30年节电2146.2元。现在花2千,买 ...

朋友你的数学真好,我也没算过这笔账,反正就算冰箱不停机一个月也用不了多少电。冰箱这东西换的话都是容易不够。我更倾向于买个副冰箱,因为冰箱用得最多的还是冷冻。现在买的新冰箱,坏得最多恐怕就算漏制冷剂了,都是偷工减料惹的祸。

网友E(2025-05-20):
80年代初能用冰箱的都是万元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年代初能用冰箱的都是万元户+。

严重赞成,那个年代有钱也不见得能买到,很多地方还需要工业券。我们厂那个时候的效益非常好,通过关系弄到了一百多台万宝冰箱,原价卖给本厂职工,当时轰动得全县都出名。
那个年代的物资匮乏程度不是如今的人能够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