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换了个带遥控电风扇的板子

楼主(2019-04-07):
一个风扇,转轴那里坏了,卡不住了,只能低着头吹
于是拆开了,这是里面的板子
某宝买了带外壳的新板子
这个人施工,没怎么拍照,这是换好后的,满血复活了

网友A:
那个塑料底座一套多少钱撸。。

网友:
不错不错,傻瓜型,免焊接型,

网友B:
有个类似的风扇,,,后来遥控失灵很难控制得了..再然后 遥控完全没反应了...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塑料底座一套多少钱撸。。

好像是二十多块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类似的风扇,,,后来遥控失灵很难控制得了..再然后 遥控完全没反应了...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 ...

我家的也是这样,好几台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也是这样,好几台都坏了

也可以买普通的板子换上,变成不带遥控的,其实我的是壳子坏了,板子是好的,但是没有适合的壳子卖,只好整体换了

网友:
换换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