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台满意的软路由好难。

楼主(2019-04-07):
找到一张G41版本子,双千兆。感觉功耗高了点。风扇有点声音。尺寸稍微大了一点。还是边用边卖吧。
折腾的路上很花钱,看看比d525 J1900强多少。

网友:
个人感觉软路由一定要是DC供电!哈哈!!

网友:
33瓦。。。24小时开机我还是用我的K2P

网友:
过去的软路由,多核不如高频,所以弄个高频赛扬就很好了。不过当时软路由是给网吧用,也不用在乎功耗噪音什么的。
现在很久不关注软路由了,不知道对多核优化怎样

网友:
我有1037u,j1900,,n3150.都是双千兆网卡,3150功耗最低

网友A:
这配置做软路由不行啊,至少要300瓦功耗的,32核64线程,64G DDR4的才用得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做软路由不行啊,至少要300瓦功耗的,32核64线程,64G DDR4的才用得顺。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有机会弄个1037U的板子试试吧 据说功耗不高 直接DC供电

网友B:
如果不是开虚拟化,手掌大小的J1900就不错,四个网口,不挂机械硬盘,用路由压力测试满载8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开虚拟化,手掌大小的J1900就不错,四个网口,不挂机械硬盘,用路由压力测试满载8W左右 ...

J1900我有,11W多点。不过我是atx电源,估计开关电源能到8W。用这块G41纯粹搞科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做软路由不行啊,至少要300瓦功耗的,32核64线程,64G DDR4的才用得顺。 ...

电口也不行 换成全光的

网友C:
又想马儿跑,又不想给马儿吃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想马儿跑,又不想给马儿吃草~

即想低功耗,又想性能好!一对矛盾,自己取舍吧!

网友:
给钱我卖你台

网友D:
现在淘宝上有z8350工控主板,是用在平板上的CPU,2W左右做路由器绰绰有余。比硬路由器给力

网友:
hahah ,功率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淘宝上有z8350工控主板,是用在平板上的CPU,2W左右做路由器绰绰有余。比硬路由器给力 ...

价格比较高吧,另外没发现有网口扩展的板子,都是单网口

网友:
这个g41板子几个sata啊?我手里三个双千口g41板子,都是4sata的,放蜗牛机箱里做nas。

网友:
NEC的小机 G41 E2180 ATX 45W 现作备机
D525 DC12v 20W
D525 DC12v 14W
现在用1037 DC12V 14W
我都是用CF卡跑ROS测试功率的。。1W/6.5元/年电费。
以前是给别人用的每计算这些。。现在自己需要用,上段时间测试的。。用磐石355ATX以前买的好像两三百块钱,供电D525功率大增,没记得多少,试了一下放弃。

上段时间用TL-WR2041N V1刷941 V6的弄了一星期OPENWRT,没搞定所需的功能,后放弃了。。还是用回X86 ROS。
现在想找个功耗更低的X86。。不过太贵。

网友(2019-10-02):
挣钱用软路由可以,家里用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