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组装台式电脑,玩游戏,《电脑报》有两套推荐配置参考。

楼主(2019-04-07):
还是自己组装价格低吧?预算是3500元以下。就是玩各种游戏,比如地下城与勇士?也保不准以后玩别的,所以想尽量保值。。。
看到最近的电脑报有两套推荐配置,一是“AMD 锐龙3 1200+盈通RX580-2048SP 8G”的组合,如下:

我有两个个想法:
1.主板支持NVME的SSD,我计算再添加一个SSD,选中了"三星(SAMSUNG) 970 EVO Plus  250G 或者 三星(SAMSUNG) 970 EVO 250G"  +500元
2.把键盘和鼠标去掉,-300元

第二个是 “Intel核显”,这个其实是办公配置,我在想,因为不用显示器,可以去掉显示器-729元,然后加一个显卡,比如上面那个+1000,然后再加一个类似上面的SSD,+500元,价格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主板貌似只支持“ M.2 设备安装于 PCIe 模式,此插槽被设定为 PCIe 2.0”,是个缺陷?而且G5400貌似是双核,但主频较高,不知道和“盈通RX580-2048SP 8G”是不是搭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建议,或者新的推荐,谢谢大家!

网友A:
R3-2200G或者R5-2400G考虑一下?集显比intel好得不知道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2200G或者R5-2400G考虑一下?集显比intel好得不知道哪里去了

朋友,谢谢你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直接用第一套配置,CPU换成R5-2400G,去掉原来的独立显卡是吗?
看了下京东的价格是1048.00,貌似原先的A320M-K也支持这个CPU,这样的话,价格由350+989变为1048,价格降低约300元,但这个显卡是不是不能玩所谓的3A大作呢,哪怕是1440*900这样的分辨率(我的显示器分辨率)。

楼主:
好奇怪,在AMD官网上锐龙5产品浏览竟然没有2400G,为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奇怪,在AMD官网上锐龙5产品浏览竟然没有2400G,为何?

感觉现在电脑吧的推荐比较靠谱,去电脑吧问问吧
电脑吧公众号,可以在微信后台发信息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电脑吧的推荐比较靠谱,去电脑吧问问吧
电脑吧公众号,可以在微信后台发信息问
...

请问 “电脑吧”  是百度贴吧的电脑吧吗,还是?

网友C:
图吧 卡吧 AMD吧 等有很多配置车 的你也可以去B站看一些个的配置也非常多 感觉电脑报不如以前了 我18年几月忘了按照上面有个配置装机 结果点不亮 给主板厂家打电话 七彩虹客服非常明确的说 主板目前不支持这款APU  请耐心等待BIOS更新 如果您比较急的话我们也可以为您更换主板 但您需要补齐差价
我在他们icpcw网站找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吧 卡吧 AMD吧 等有很多配置车 的你也可以去B站看一些个的配置也非常多 感觉电脑报不如以前了 我18年几月 ...

谢谢你的建议,我看一下,刚才在http://www.365pcbuy.com/article-411.html这个网站上浏览,看到了CPU天梯图,很多有用的建议。

网友C:
配置吗多种多样 适应需求的同时尽量降低价钱 不要一味地追求低价

另外电源最好上点好的 别买那种2/300一块550W甚至750瓦的 电竞电源 游戏悍将这那的 都TM是劣质虚标电源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2000多的显卡 还有2块10T企业机械就被 游戏悍将的红警PRO500W全部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吗多种多样 适应需求的同时尽量降低价钱 不要一味地追求低价

另外电源最好上点好的 别买那种2/300一 ...

OK,一分钱一分货对吧,电源要选好一点的对吧,记住了,谢谢你。

网友D:
第二套适合办公使用,即使加一块显卡也不协调,第一套加M2 SSD很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套适合办公使用,即使加一块显卡也不协调,第一套加M2 SSD很适合。

OK,谢谢啦,没有装过电脑,第一次,没什么经验。。。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朋友的建议,最近在www.365pcbuy.com这个网站上看到了个帖子,《天猫,京东上的组装机质量靠谱吗》,是去年五月份发的,它建议为了保修方便的同时保证价格,建议用JD或Tmall靠谱的店铺攒成的现成的机器,我想了想它说的很有道理,一方面价格确实不贵,其次配置参数标的很清晰,不存在隐瞒欺诈,其次均提供1年的上门保修,请问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还更省心,不知道有没有在上面买过这种现成机子的朋友?

网友E:
想保值的话建议上b450的板子,以后升级3代锐龙还是不错的,主玩网游的话,r5 2400g的核显也够,电源还是换一个吧,鼠标键盘在论坛上找卷买,没必要买m.2的固态,sata的也可以,日常使用没太大区别,建议就这么多,想要详细配置在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保值的话建议上b450的板子,以后升级3代锐龙还是不错的,主玩网游的话,r5 2400g的核显也够,电源还是换 ...

谢谢,我根据你的建议自己找了一套配置,都是在JD上买,不知道怎么样?
TUF B450M-PLUS GAMING(AMD B450/socket AM4)+AMD 2200G 处理器 板U套装/主板+CPU套装   1199元
希捷(SEAGATE)酷鱼系列 2TB 7200转 256M SATA3 台式机机械硬盘(ST2000DM008)  389元
航嘉(Huntkey)GS500C黑色机箱   169元
金士顿(Kingston) 8GB DDR4 2666 台式机内存 骇客神条 ×2   618元
英特尔(Intel)256GB SSD固态硬盘 M.2接口(NVMe协议)    459元
鑫谷(Segotep)额定500W GP600G黑金版电源   269元
加起来一共是3083元

楼主:
可能这样CPU和主板不是很搭配,因为看到很多R3-2200G都是配A320M级别的,配中端大厂的B450,显得有点性价比失衡,为了稳定,整个配置是不是选的太保守了,第一次,没什么经验,如果大家有时间,还请多多提意见啊,谢谢~

网友:
在京东买不是自营还不如淘宝呢,在淘宝买不贪小便宜就没什么问题。
技嘉B450Mds3h+r5 2400G 处理器 板U套装/主板+CPU套装   1299元
西数1t  270元     1t基本够用了游戏也用不了这么多,除非你有特殊需求,不然最好1t
航嘉(Huntkey)GS500C黑色机箱   169元,机箱随意我现在在用魅晶,颜值还不错神秘力量爆表
十铨普条2666 8g两条   530元(2400的十铨8g单条250)
东芝tr200  480g   380(m.2的固态没必要上,日常使用没多大区别,游戏上也差不多,m.2优势体现在搬运文件和开机时间,比如小姐姐换家的时候,可是一年到头搬几次,如果不搞剪辑还是sata吧,钱多的当我没说,这个固态开机10秒左右)
酷冷gx450   330元
以上淘宝价加起来一共是297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吧 卡吧 AMD吧 等有很多配置车 的你也可以去B站看一些个的配置也非常多 感觉电脑报不如以前了 我18年几月 ...

我幼稚了,原来 图吧  是  图拉丁吧 ,卡吧 是 显卡吧,my go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幼稚了,原来 图吧  是  图拉丁吧 ,卡吧 是 显卡吧,my god!

我昨天看到一个车 你做个参考吧,只是给你做参考
CPU:R5-2600中文盒装(三年换新)
散热器:原装散热器
主板:微星B450M PRO VDH PLUS(一年包换 两年维修)(和CPU套装 1289元)
内存:金士顿Hyper X 8G 2666(三年换新 终生保固)(300元)
固态:西数SN500-500G PCIEX2 (五年换新)(499)
显卡:微星GTX1660 VENTUS XS C 6G OC(一年包换 两年维修)(1799元)
电源:酷冷至尊GX450 (五年换新)(329)
机箱:先马平头哥M1”(169)
共计4834(联系西安水元素水冷工作室 说上装机猿的车 即可调价至3899)
致命缺陷
整机除指示灯外 无任何光污染
风扇是机箱自带
内存不足 导致中大型游戏 视编工作较为卡顿 (个人建议再花300块 8G自己加)
无机械硬盘 对大型单机发烧友和视编工作 等需要大量存储空间的人群很不友好
部分游戏无法高帧数或者帧数不稳 比如吃鸡100-70晃荡 LOL120-65晃荡 可以说帧波动相当大了(显卡默认设置)

此配置是B站某主播 多次洽谈获得的 因其没有店铺 便委托此店铺出售 并由其承担售后保障
此整机配置只能作为参考 不适宜入手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 便宜
此整机配置只能作为参考 不适宜入手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 便宜
此整机配置只能作为参考 不适宜入手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 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看到一个车 你做个参考吧,只是给你做参考
CPU:R5-2600中文盒装(三年换新)
散热器:原装散热器

大佬,您的建议我看到了,思考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