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淘了个D525的主板做软路由,大家给看下主板供电咋回事

楼主(2019-04-07):
长城的客户机,D525主板,双千兆网卡,想换个迷你机箱,这个主板供电没弄明白
大家给支支招

网友A:
黑色负极   黄色正极  电压12V

两个黑色是并联的短接的!

两个黄色也是并联短接的!

找个 12V  2A以上的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负极   黄色正极  电压12V

两个黑色是并联的短接的!

看这个自带电源板上有个电容,另外那个是电阻吗?
这俩什么作用

网友:
12V供电,背后可接12V直流电源,或者内接电脑电源12VCPU供电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这个自带电源板上有个电容,另外那个是电阻吗?
这俩什么作用

2个都是电容,一个贴片式,一个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都是电容,一个贴片式,一个电解电容

这俩电容啥作用

网友C:
软路由,使用什么系统?

网友D:
这不错,内存都做到主板上了,多钱买的

网友:
后边直接插12V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错,内存都做到主板上了,多钱买的

内存用的是笔记本内存呀,没有做在上面。

网友:
这没看出来那烧了啊 很普通的12VDC圆口转12VCPU 接口啊 问题是啥啊
另外那俩都是电容 只不过一个SIP封装 一个SMD封装 都是滤波用的有没有其实无所谓了 12V适配器内部就有电容 有材料自己找个几百微法25V耐压(我个人用 工作电压*2=耐压的选型办法)再并联个104的瓷片或者独石 接入电路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E:
我就想问下楼主,用什么拍的照,这么清楚,
手机?什么型号,
相机?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问下楼主,用什么拍的照,这么清楚,
手机?什么型号,
相机?什么型号, ...

苹果7plus 字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使用什么系统?

刷爱快 不过这个没有挡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俩电容啥作用

滤波用的,可以去掉不用也可以,这种主板一般都是深圳的顶星啊或者其他厂做的

网友:
为什么我见到的1U的D525软路由都有风扇

网友:
用个12V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两个电容是滤波的,大的低频,小的高频,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