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坑货】车载吸尘器,还是车载扬尘器?

楼主(2019-04-07):
吸尘器贵有戴森,便宜有小米(即将上市),鱼龙混杂的有小狗飞利浦美的。。。一般号称过滤PM2.5。
戴森更是后置pm2.5滤芯;否则,前边吸,后边扬。肉眼不可见的脏东西本来在地上,吸尘器一开反而飘到半空,污染室内环境。

至于那些普通滤芯的,包括我买了后悔的某款博世,更是鸡肋。之前发过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555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1297

但是车上偶尔用用,我还是买了个车载12v的。线铰了,接12v锂电(3节动力型18650),以求灵便。这种义乌吸尘器,一般二三十元,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车友,居然感觉吸力还可以!像清明回来带了些土货,搞得到处是泥沙。山寨吸尘器效率和洗车店商用机没法比,但也算能基本清理。

完了我顺便瞄了眼风扇,发现浮灰非常严重。实际上这种“重度”吸尘,我大概仅仅用过3-4次而已。
想想也是,为了低成本做到“吸力大”,滤芯孔隙必然很大。照片我没拍,从浮尘来看别说pm2.5了,估计连pm50都未必挡得住。
就是这种,图随便找的。别说你买的七八十就以为好一点,其实都一样。ps:套套特么是几个意思?

我之前就对这货不放心,所以接了根40cm软管使用,以便尾部尽量在车外排气。但现在看。。。还是得扔啊。。。那些直接用且准备继续用的车友,想象一下,你以为把脚垫吸干净,其实灰尘已经喷得满车都是了。。。

网友:
俺早发现这个问题了,前面吸,后面喷,白忙活一场。还是甩出电源线用传统的吸尘器比较好。

网友:
看样子还真是坑啊 还好我没买

网友A:
这种吸尘器在风扇位置有出风口,使用中的确会吹出很多非常细微的扬尘,所以一定要搭配软管,把吸尘器放在车体外面使用。
至于套套嘛,是店家在炫耀吸尘器的强大吸力——万一不小心丢在里面了,可以用吸尘器吸出来。如果出来的是流体,那么一切安好;如果出来的是一大团固体,擦干净眼泪,乖乖的买奶粉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吸尘器在风扇位置有出风口,使用中的确会吹出很多非常细微的扬尘,所以一定要搭配软管,把吸尘器放在车 ...

我去。我以为是漏坐垫上的意思。您老的意思。。。。是“里面”?

网友:
是说这吸尘器也能做深喉运动???

网友B:
我有个车载小吸尘器,我把用过的PM2.5口罩剪下来罩在电机前面

网友:
要一个好的滤网,
最细的是粉墙的白灰,一般的滤纸都不行,

网友C:
套套?呵呵,看这大小,是给驴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套套?呵呵,看这大小,是给驴用的吧

哪里?那是楼主打包的一碗豆腐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车载小吸尘器,我把用过的PM2.5口罩剪下来罩在电机前面

这个方法不错。只不过吸力估计大打折扣

网友D:
密封性太差,吸一点东西弄的满车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封性太差,吸一点东西弄的满车都是

没错。幸亏我还接了管子,而且尽量让气体喷车门外+准备换衣服时才去吸。

但无论如何这种表现就是扔货。等小米出来,1299搞一台吧。然后搞个pm2.5滤芯的便宜货专门吸床单。

我觉得尾喷要完全避免二次污染是不可能的,不可控因素太多。所以为了防止地垫上的东西转移到床上,还是专机专用为宜。

当然这是洁癖的思路。一般而言,戴森,小米应该足够了。博世我看也得扔,不适合家用。小范围打扫施工场地ok,反正对洁净度要求不高。

楼主:
只不过这个小米。去年就好像出过一台?当时还未被完全收入小米旗下,叫睿米吸尘器,1499元。

现在即将上市的,是完全和戴森一样的设计,包括内部气锥,12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