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打理一下20年前的创新PCWorks 音箱,2.1音箱的鼻祖

楼主(2019-04-07):
今天实在闲的没事做,把创新PCWorks拆开打理一下,我这个是千禧年纪念版,所以是银色的。
先看一下外观

这里受了点伤,以前搬家的时候不小心弄的,铭牌上面那里有三根格栅碰断了。

剑桥音响作品,创新旗下子品牌,据说被创新收购前是美国比较知名的HIFI品牌,音箱看不到CREATIVE字样,被创新收购以后还保留原来的名字,但是当年买这货的时候可是冲着创新去的,这款音箱号称世界第一款2.1音箱,是2.1音箱的开山鼻祖,音质现在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在这之前我用的是有源对箱,牌子记得叫红太阳,音质也很好,后来送给了别人,最后葬身于一场因意外导致的大火之中了。

先拆电源变压器吧,外观是这个样子的,铭牌发黄了,不是因为受热,是里面的胶粘剂老化了。铭牌还是剑桥音响作品没有创新字样,220v交流输入,直流12v输出,电流1.5A

变压器铁芯上的商标我不认识,有知道的大神么?是不是和TCL王牌挺像的?哈哈!谁模仿了谁啊?CT1215什么意思?12V1.5A么?

尺寸忘了量了,分量挺重的,我是再没见到哪款2.1音箱里的变压器能有这个分量的。

四个整流二极管一个滤波电容外加一个电阻

然后拆卫星音箱吧,两只小音箱,铭牌上的字不一样。
这只是的铭牌依然是剑桥音响作品

这只铭牌是千禧版

两只小音箱的背影,还是剑桥音响作品,看不出来创新有关的字眼

第一步先拆下网罩

拧下4颗螺丝,小音箱就拆开了

扬声器的品牌不认识,型号YD50-3,阻抗4欧姆,功率2瓦,

另外一只,扬声器有编号的,两只不一样

双磁钢扬声器,是这么叫吧,哈哈

卫星音箱拆解到此为止,原路复原回去装好。

线控就不拆了,反正就是一个双联电位器,这么多年,原来线的接头里面断了,原厂的电位器也坏了,自己鼓捣改造了一下,好在可以继续使用没什么影响。

开始拆低音炮了,整个音箱的重中之重,音质好坏就看这里的功放电路了,拆下4颗螺丝,箱子就打开了

和卫星音箱同一品牌的扬声器,还是双磁钢,哈哈

这个小塑料板感觉没什么用,就是遮盖一下看着美观么?

拆下三颗螺丝,取下塑料板

这个设计我很喜欢,喇叭和电路板用接插件连接,不用动电烙铁扬声器和前面板就分离开了。

集成功放块用的是一块TDA的1554Q四声道集成功放块,每个声道是11W的功率输出,应该是卫星音箱各用一个声道,剩下两个声道接成BTL给低音喇叭,功放块固定在一块折成U型的铝板上散热。现在市面上的2.1音箱,售价两百元以内的基本上是两颗TEA2005B,左右声道用一颗,低音炮用一颗接成BTL放大。售价两百以上运气好可以买到使用TDA2030A的,左右声道各用一颗,然后低音炮用一颗。

下面这个照片右下角可以看到散热片是双层的,还挺厚实。现在使用2030A放大的2.1低音炮一般都是三颗2030A共用一片单层的铝板散热

一共4颗4558,低通用1颗,左右声道也各用1颗么?那么还剩下1颗给谁用了?看看就好,电路就不研究了。

电路板型号CT5360,这个倒是很符合创新产品的命名规则,没旋转一下图片,右下角,歪着脖子看吧,哈哈。

音源输入接口,电源开关,还有低音调节的电位器是一起单独封闭起来的

打开灰色的铁盖子就看到了

铁盖子背面附了一层黑色的绒布,可能是为了密封和防止共振吧

整个电路板的背面,左右声道的输出端子是直接焊在上面的,四周同样附了黑色的绒布密封

外壳的接缝处出厂用了双面胶还是美纹纸一类的东东做的密封,有效防止共振产生的杂音

OK,拆解到此为止,怎么拆的就怎么复原回去,然后挂咸鱼,不诚心卖,有点舍不得,哈哈哈

网友:
这个样子有个4.1版本的,用过一段时间。

网友:
美纹纸是用来防止漏气的,防共振也行,主要是防止漏气

网友:
4.1版本的我还有一个,闲置中,用的不多,音质不错,不太舍得卖。

网友:
好經典,好懷舊,目測是正品。
糟糕,暴露年齡,快點閃了木牙膏了,後補。

网友:
老货良心,第一次见变压器外置的电脑音箱

网友A:
有个全黑的,高音入耳很舒服的,虽然是个塑料的,但是中小音量很爽的,配上的创新中档的声卡玩设计游戏,定位很清楚,技术不好装备弥补,不是打的最好,但是因为听得清,所以跑的最快!

网友:
当年配电脑的时候配过一套,感觉可是刚刚的,低音的效果非常结实

网友B:
老货良心啊,变压器18W功率足,银笛的扬声器也不错。

网友C:
不错,谢谢分享,当年听了以后很是震撼,那么小的音箱,效果却那么好!

网友D:
霍尼韦尔旗下霍科德变压器?喇叭看型号是银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霍尼韦尔旗下霍科德变压器?喇叭看型号是银笛

看来创新还是很舍得用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货良心啊,变压器18W功率足,银笛的扬声器也不错。

这变压器现在至少也得标50W以上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谢谢分享,当年听了以后很是震撼,那么小的音箱,效果却那么好!

当年也是一下就被吸引了,这么小的喇叭咋这么大的声音呢,而且音质还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全黑的,高音入耳很舒服的,虽然是个塑料的,但是中小音量很爽的,配上的创新中档的声卡玩设计游戏,定 ...

当时用这个玩三角洲,脚步声听得很清楚

网友:
是良心货,如今常见的用2025,2822,连2030的也少见了。

网友:
我有一个普通版的,多少年没拿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谢谢分享,当年听了以后很是震撼,那么小的音箱,效果却那么好!

没钱的时候是这样,有钱了可以买更好的,这种也就炒怀旧价值了。

网友E:
以前好想买一套,可惜没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好想买一套,可惜没有钱。

嗯,我当年有了这个音箱以后也是牛逼哄哄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