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先锋音响开不了机,电源板烧了

楼主(2019-04-07):
先锋的功放影碟机一体机,插电以后开不了机,能听到电位器通电的声音,但是无法开机,拆开后看到电源板上有原件有烧黑的痕迹,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修,还能修好吗

楼主:
画红圈的位置就是烧黑了的原件,貌似跟铁壳牛是一体的,是不是要换掉整个牛??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78

网友:
电容没鼓吗

网友:
拍个铭牌看看指标,

网友A:
电容鼓了,测一下变压器,看坏没坏?如果变压器没坏,好修。

网友:
电容有想出头了。测测各电压情况。

网友:
先锋也堕落到这个水平了

网友B:
先换了鼓起来的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了,测一下变压器,看坏没坏?如果变压器没坏,好修。

是的,有两个电容有点鼓,但是也只是稍微鼓了一点点,关键就是那个白色长条状的有点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了鼓起来的电容看看。

只是稍微鼓了一点点,也需要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稍微鼓了一点点,也需要换吗

换!~一点点鼓也换。

网友:
大变压器有问题了,根部烧黑,电容器也鼓了慢慢查吧。

网友D:
这种模拟电源,,木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点点鼓也换。

烧黑的地方需要换吗,好像和大变压器是一体的,不知道能不能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拟电源,,木有难度啊

木有难度就请指导一下吧

已经修复,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78

网友(2020-01-22):
高仿的吧,要不就是先锋沦陷了。

网友:
传说中hm71?看起来比我的hm51好很多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