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饭煲CFXB50HC4-120煮饭夹生故障求助

楼主(2019-04-07):
苏泊尔电饭煲CFXB50HC4-120煮饭夹生故障,蒸煮鸡肉,保温这两个模式都正常,就是标准煮模式时煮饭夹生,已经拆机,底盘和上盖温度传感器的线都没问题,现在找不到问题,怀疑面板下面的电脑板有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你这是没注意到你主题下面相关帖子有个 飞利浦电饭煲,烧夹生饭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63

网友A:
磁钢充磁,试一试。也可烧水观察是否会烧不开(米饭模式),若是充磁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钢充磁,试一试。也可烧水观察是否会烧不开(米饭模式),若是充磁就好。 ...

这东西能充磁?如何充呢?

网友:
一般夹生就是加热、漏气和程序错误。按先易后难排除,1.蒸煮模式正常可以视为继电器吸合电路和电磁加热电路正常,排除继吸合电路和电磁加热电路故障。2.放水后蒸煮模式,在光线暗地方用手电筒检查电饭煲盖子边缘有无露出水蒸汽。3.上盖那个只是加热的一般,底下那个温度传感器要注意,测量的阻值正常但有时也会存在性能不良,所以可以试试更换这个温度传感器。4.如果更换温度传感器还是夹生,那恐怕就是主板的程序出现错误了。另外注意配双内胆的电饭煲有一个内胆可能是不锈钢的 导磁性没有那么好,加热效率会大大降低

网友:
锅底那个温控换了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能充磁?如何充呢?

我以前网购过好几个退磁的旧无刷电机,也想充磁,但需要一个电容阵列,可以从废品站的地方,找电热丝白炽灯泡等给电容充电限流,好几十个开关电源高压侧电容,高压侧整流桥模块,再找功率管也做阵列并联,一个脚踏开关,12V铜线电机线圈,内径最好跟磁钢差不多。做好后,先给电容阵列充电几分钟,在把撬下来的磁钢包住防止飞出,放入线圈中,然后按下脚踏开关,磁钢振动一下后应该能充磁成功。

网友:
这种电饭煲没有磁钢,只有限温器、限温探头(紧贴锅底的那个圆东西),将电饭煲发热盘的限温器短接,看是否可以煮熟饭,如果可以,说明是限温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网购过好几个退磁的旧无刷电机,也想充磁,但需要一个电容阵列,可以从废品站的地方,找电热丝白炽 ...

要纯铁做好完整磁路

网友:
之前亲戚家一个飞鹿电压力锅煮饭夹生,发现是锅底正中的那个温控开关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0-06-11):
你这是电脑型控制时间煮饭的,夹生与底盘温控沒关糸,与电脑板也沒关糸,通病一般是电源板上的400V1.2UF电容所致,造成电脑板供电不足,说坏它也沒坏,只是不良而己,电脑型底盘电阻温控器,是用来防止万一失灵饭烧焦的!测试它好坏很简单,烧一点水,烧干锅后能跳开就是好的。

网友:
苏泊尔的电饭煲为什么电脑板上印着topb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