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停放了好长时间的小汽车电瓶充充电

楼主(2019-04-07):
拼多多买的充电器下午到了,吃完晚饭下楼把停放了好长时间的小汽车电瓶拆下来,好沉啊(45Ah)。充电器是工频变压器型的,显示30A实际电流只有5.2A左右,好了,先喂上20个小时

网友A:
这是贫液电池,不能这样充,参考阀控式免维护的浮充。你这样搞会提前失水的。你的理念是富液的理念。不适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电流都这样,买了变压器的,给小电瓶充电的显示8A,实际不到1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电流都这样,买了变压器的,给小电瓶充电的显示8A,实际不到1A

我也在怀疑30a是虚的,
楼主能不能将充电机拆开上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贫液电池,不能这样充,参考阀控式免维护的浮充。你这样搞会提前失水的。你的理念是富液的理念。不适用 ...

噢,电瓶还在充着,昨晚11点开始充的,现在的充电电流是1.2A,电压16.18V。电瓶温度始终大概3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电流都这样,买了变压器的,给小电瓶充电的显示8A,实际不到1A

嗯,摆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怀疑30a是虚的,
楼主能不能将充电机拆开上图?

你在淘宝搜一下:纯铜充电机就看到了,大同小异,里面有个环形变压器,桥式整流块,改变初级线圈匝数调节电压。

网友E:
谢谢分享,坐等后续使用报告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噢,电瓶还在充着,昨晚11点开始充的,现在的充电电流是1.2A,电压16.18V。电瓶温度始终大概30度。 ...

析氢区会失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析氢区会失水严重。

啊!15点10分时就断电不充了,总共充了16小时,充电前我是先把电瓶用60瓦灯泡放电到10.4V的时候才开始充的,瓦尔塔手册说低于11V要充14个小时,俺多充了2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坐等后续使用报告哈哈

停充后3个多小时了,目前的静态电压是12.97V,电瓶是14年10月买的,希望能再坚持两年

网友(2019-06-24):
前几年中过一次招,熄火忘了关车灯,第二天车子就启动不了了,叫别人来搭火充电花了5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贫液电池,不能这样充,参考阀控式免维护的浮充。你这样搞会提前失水的。你的理念是富液的理念。不适用 ...

那应该怎么冲?

网友(2020-03-17):
楼主的汽车电瓶这样充电没有问题。
根据百度一个企业标准,

汽车蓄电池完全充满要限压16V+-0.1V充24小时。

如果是电动车电瓶是限压15V充20小时。

网友:
开车出去转两圈就满了,汽车发电机充电电流很大

网友:
我觉得没有30A,充电线有多大。国标2平方充电,电流10a才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噢,电瓶还在充着,昨晚11点开始充的,现在的充电电流是1.2A,电压16.18V。电瓶温度始终大概30度。 ...

16.18v?后面没多久换电瓶了吧?

网友:
整一个东芝15伏笔记本电源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倒灌,好用多了,再加个电压电流表绝对比市面上百元以下的充电器好用

网友:
楼主买成多少钱,?
我原来买过一个类似,不用说肯定变压器比这个大,100元,想知道楼主这个多少钱买的,我还有一个准备以后上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