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优越者usb2.0扩展器改YTPE-C接口

楼主(2019-04-07):
前几天拆过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45,当时就拆了丢在桌了,今天有时间折腾一下
水洗大法,洗衣粉加牙刷

洗干净的样子

洗之前的样子

加个电容  220uf的拆机件

焊在dc座的空位上合适

焊上的效果,

背面焊点全部补全,原固定脚锡点部分已经脱焊,重新焊接

usb中间加个指示灯,刮出一个焊盘

刮好的样子,后来右边又扩大了点,0603尺寸有点大,挤不下

焊上一个led和一个限流电阻

拆了一条安鑫那淘的c-c数据线,小小心痛,这条线是标准的c-c数据线,无芯片版本,充pd设备最大电流为3A

B面 全部引脚都有引出 中间那两个本来就是空位

准备一截漆包线 耳机里拆的

找一个5.1k电阻把cc脚与地焊起来,对照上图,我此时焊的是A5(cc)对地5.1k电阻

d+/d-分别焊到A6 A7 正极在边上

gnd有标,另外一面边上

插到平板上,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把下拉电阻焊到b5

最后d+ d-也换过来

终于成功识别了

打上胶

第一层套管

线上烤一层,外面又来一层全包,

外观不算好看,但diy也就这样的程度了

插个u盘没毛病

C口脚位图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这个……有点浪费了吧

网友B:
偶觉得用处不太大,基本都是吃灰吧

网友:
楼至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C:
谢谢分享,可以给手机用了哈哈

网友D:
焊电阻是为了OT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浪费了吧

浪费说不上,反正平板只有一个c口,插鼠标就得用转接线,要是再插个u盘得把鼠标拨了,这样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觉得用处不太大,基本都是吃灰吧

只要这平板放在桌上用,就会用到它了,不然鼠标没法用

网友:
扩展的不错,笔记本很需要

网友E:
主要是为了otg吧,,如果是一般用途不用拆开头子,直接剪掉usb-a焊线就可以了

网友:
板子直接水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可以给手机用了哈哈

c口的手机也是可以的,不过我手机不是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电阻是为了OTG?

是的,c口的otg要识别电阻,直接短路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为了otg吧,,如果是一般用途不用拆开头子,直接剪掉usb-a焊线就可以了 ...

因为我不知道cc线是哪根,不然可以不拆c头,直接换线

网友F:
看到晶体管测试仪,好喜欢,马上去了淘宝搜下,可能又要入坑了

网友F:
刚看了下晶体管测试仪有很多版本啊?不知道买哪个是正品了,观望中。。。

网友:
这个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就是为了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晶体管测试仪,好喜欢,马上去了淘宝搜下,可能又要入坑了

30左右包邮,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看了下晶体管测试仪有很多版本啊?不知道买哪个是正品了,观望中。。。 ...

原来如此,懂了,准备入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