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巨龙1250W(矿电/矿龙1250W)拆解,更换风扇,450V电容和16V固态电容

楼主(2019-04-07):
参考了以下两个贴子,先感谢下,不然会走点歪路。

拆解并详细解析长城巨龙1250W矿电,同时简单的谈谈缩水的部分

花25块把长城矿龙1250w电源升级日系电容

折腾中遇到的问题有以下几处(高手不用看)
1.电容焊点难拆,用T12也有点累,原计划用吸焊枪吸干净后电容掉下去,但实际上只能边加热边拆
2.第一次拆450V这种牛角电容,最终还是堆锡后,轮流加热2个焊点,同时晃电容两边拔出来
3.模组PCB板与主板连接处是汇流排,没法拆了,故不折腾上面的电容了(鑫谷矿电GP1350G的模组PCB板上则原生就是万裕的ULR?固态电容,矿龙则不知道是什么品牌型号)
4.宏发的继电器,之前全网没找到过实拍图,今天拍了下,关机时的啪搭声有点响,不知道是不是换个新的能解决这个问题
5.沉头螺丝遇到个拧不动滑牙的,以后一定要先喷点WD40

14CM风扇原生为悦伦 双轴承,0.7A
照理双轴承不应该这么快GG了,但实际第一天换上电源就吵,不是风量的吵
拆出来拆解后发现轴承与贴纸那一侧,里面有铁锈(轴承没锈)
更换普力魔的14CM 液压轴承风扇,小3PIN从主板上取电

主电容原生为 智宝 450V 270UF,LG系列(标准品),25X45
可更换最大尺寸为30X50,直径30是最大的了
更换三莹 450V 390UF;LTS(小型品,高纹波) 30X40

16V 2200UF原生为智宝LY系列(低阻抗,长寿命)
更换为 万裕 固态电容  ULR系列(高纹波,低阻抗) 16V 1000UF
尺寸为10X13(应该为10X12.5,规格书上是这样写的)

顺便吐槽下
450V 大容量电容真假真的分不清,淘宝上找450V 470UF
单价个位数包邮的也有,同一个容量 6种尺寸的也有
拆机翻新换外皮,还居然能新皮 新脚,真是神奇的操作

固态电容16V 1000UF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贴吧那贴导致涨价

楼主:
继续上图
换风扇省略下,防伪标用电吹风就能吹开

滑牙的沉头,比较神奇,拧一下就直接十字花掉了

原生大电容

原生16V 2200UF电容,及汇流排

5V处的电容

更换后的固态电容

神奇的汇流排,用的着这样嘛。。。

原生大电容是直径25的,中间和边上打了704硅橡胶

更换后的大电容

进BIOS后的电压

啪搭响的继电器

网友A:
家用用不了这么大功率的吧?我300W的带1060显卡加3块硬盘也很稳了,也是长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用不了这么大功率的吧?我300W的带1060显卡加3块硬盘也很稳了,也是长城的 ...

长城的不像以前的长城的了~但是这应该是早期的~

网友:
这么大功率,挖矿用的吧

网友B:
固态电容和贴片电解我傻傻分不清楚。请大神指点哈

网友C:
16V1000uf的固态电容体积这么小?确定是真固态吗?我买的6.3V1500uf的固态电容体积都比这个大,拆开还是假固态

网友:
电容容量降了一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和贴片电解我傻傻分不清楚。请大神指点哈

看防爆纹,电解有防爆纹的,但现在有山寨也不好辨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V1000uf的固态电容体积这么小?确定是真固态吗?我买的6.3V1500uf的固态电容体积都比这个大,拆开还是假 ...

。。。。电容又不是看体积的。。。。
你买时100%没去你买的品牌的官网查规格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和贴片电解我傻傻分不清楚。请大神指点哈

贴片电容。不管是固态还是电解
没有引脚的。是塑料底座。。不用分辨,是人都看的懂
引脚电容千万别去弄弯当贴片去替换。。短路外壳直接暴掉了

固态没防暴纹
电解做成固态样有防暴纹
山寨除外,另外也听说过有极少数的型号会做成有防暴纹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能直接看出  品牌,型号的固态电容

像我图上的ULR是万裕的固态,在官网可查。。各种系列
立隆的固态淘宝上常见的是印 OCRZ ,也是个系列
富士通是印FP
日化NCC是有个标志型的LOGO
SEPC是三洋,但这个太贵了DIY不会用到

【知识科普】固态电容 日系的、台系怎么分辨?红色的差黑色的好?_DIY新手乐园论坛_太平洋电脑网产品论坛
https://itbbs.pconline.com.cn/diy/16357441.html

网友:
我也有一块  不值钱了吧  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V1000uf的固态电容体积这么小?确定是真固态吗?我买的6.3V1500uf的固态电容体积都比这个大,拆开还是假 ...

谢谢,大致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电容。不管是固态还是电解
没有引脚的。是塑料底座。。不用分辨,是人都看的懂
引脚电容千万别去弄弯 ...

谢谢,大致明白了

网友D:
我也改过两台,换的450v 470uf的日立电容,目前用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过两台,换的450v 470uf的日立电容,目前用起来不错。

哈,你主电容间还垫青稞纸!
我本来想打硅橡胶,但测完后忘记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你主电容间还垫青稞纸!
我本来想打硅橡胶,但测完后忘记掉了

硅橡胶要打,要不负载大了PFC线圈会响,还有靠模组这边的大电容要么套热缩管,要么就是边上那个大功率电阻上套,原先的270的电容小,两者间距大,无所谓,现在换粗了,距离窄了,套一个安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你主电容间还垫青稞纸!
我本来想打硅橡胶,但测完后忘记掉了

还是垫了下,下面也打了点胶,感觉离散热器太近了,怕放电

网友:
你换的这种只不过是裸铝壳电解,不一定是固态吧,你不信的话砸开一个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卷绕的铝箔纸芯和电解液。

网友:
现在的长城有这个电源一般的重量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