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功率5200瓦帮手开槽机拆解

楼主(2019-04-07):
拆功率5200瓦帮手牌开槽机,金刚石锯片是直径259mm,买回来12伏水泵电源冒了一下烟废了,拆开看了一下没有抢救价值,用12伏旧摩托车电池代替了,谁知道啊切水泥板二米不到冒烟不转了,拆开一看,近一千块钱的东西里面狗屎一样,转子转5.5圈⭕锯片轴转一圈减速传动的,转子没有烧的痕迹没有异味,定子线圈线烧断了,呵呵铝线渡铜就摇身一变就是全铜电机了,买家说是人为弄坏的不予保修,寄来回的邮费我出,修理费我出,算下来的钱都能买一个9.5成新的二手货了,现在准备买铜线回来自己绕线修理了,如果有想买大型角磨机的人注意了,这个玩意谁买谁知道,切割片是水冷却的,但是头哪里全部都是散热孔,切割的泥浆水灰尘全部直接进去了,里面东西遇到水就跑电,加速磨损碳刷头,头部的转子风叶没有设置从斜叶片,不能把里面的热风抽出头部,运气不好的像我用几分钟就机器废了,明天拆线圈是多小圈的看看,

网友A:
楼主想要一次成型得吗?我手里有台只用了一上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一次成型得吗?我手里有台只用了一上午

我这个猜测是锯片的水进入了轴边的大孔散热洞,浑浊的水导电性高短路烧毁定子线圈,如果转子风叶是风扇叶一样的,把手柄处干净的冷风抽出轴头处,这么一点点寿命就长了,这个机器的设计师估计自己都没有用一下耍,一个切割片那个恶劣居然还开那么大洞,我的几百大洋就几分钟废了,心情就如去迪拜酒店包夜朴,谁知道插进去动几下就阳痿早泄了,然后看了一夜的无聊电视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一次成型得吗?我手里有台只用了一上午

我是阳痿早泄几分钟,你用了一个上午赚大发了,哎,

网友:
这质量太差劲,这样怎么就成人为损坏,太坑了。

网友B:
还好没电着你。 买个牌子货吧,正规大牌子货贵了点但是使的住。

网友:
这货竟然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没电着你。 买个牌子货吧,正规大牌子货贵了点但是使的住。

我戴了洗碗用的那种橡胶手套手套,所以漏电的时候也没有电到,由于带电与水有可能接触,为了安全戴了没有想到起作用了,我看见这个价钱这么贵,东西那么大,一定做工好还是天猫店铺是名牌,哎,现在我知道错了,天猫还有一个牛逼哄哄的地方是不能差评,中评都不行,哎,我用我的钱鉴真了别人的质量,,真正的名牌东西贵耐用是有根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康货!

说来奇怪,马

网友:
直接淘宝小二介入

网友:
这不就是个角磨机嘛,而且是劣质的那种,直接客服介入吧,对这种奸商不能容忍

楼主:
上午去修理电机的地方买铜线绕定子线,修理店老板得知我也是一个业余爱好者,65元包材料修好,我想了一下自己买材料绕也节约不了多小钱,马上爽快答应了,看他用角磨机磨开线圈⭕是70圈绕组的,二个圈140个圈10分钟就绕好了,,,告诉我明天下午去拿,

网友:
这么明显的扫膛  竟然没找店小二  修这个的都明白 转速高只要扫膛一会就废

网友D:
楼主买的应该是分厂的真精牌子,不是帮手牌子。我去年也买了一台帮手牌子的,不用水,切割砖墙开了个门,用过后清理拆开里面全是粉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的应该是分厂的真精牌子,不是帮手牌子。我去年也买了一台帮手牌子的,不用水,切割砖墙开了个门,用 ...

怎么就不是帮手牌了?人家卖的连工厂大门口都拍出来了,至于说你不用水?金刚石切割锯片没有水减温,锯片几下就烧废了,,这个东西就是坐办公室的书呆子设置出来的,没有一点实际操作经验,比如说雷亚切割机就是转子风叶是能像风扇一样抽风出去的,开槽的时候那个灰尘大,机头能排风与锯片灰尘一个方向走,切割的人也不用吃那么多灰,空气清新机器里面干净也用的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的应该是分厂的真精牌子,不是帮手牌子。我去年也买了一台帮手牌子的,不用水,切割砖墙开了个门,用 ...

就是因为这个玩意是江苏永康那边的生产的东西,牛皮吹的天大实用性不行,里面灰尘超级大多是因为转子的风叶不是斜的,没有抽风原理,,,我是买来亏大了,这个东西用不了几下,就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没有配件买,关键性的东西磨损厉害,,,

网友:
看到那张铭牌图片,我就不语置否了!

网友(2019-07-19):
我现在用的是角磨机加加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