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KingFast G-One 128G SSD

楼主(2019-04-08):
姐夫电脑用的ssd无法识别了送我折腾 到手就拆了。 有缓存。 但是只有3片闪存  很奇怪
高手看看如何抢救。

主控是  SM2258H

网友:
我也有一个。量产一次用一个月就又坏了,折腾不起。

网友:
还有很多空位啊,不知道质量怎么样。感觉做工一般

网友:
好好地SSD市场都给玩坏了~

网友:
SSD还是买三桑或者英特尔吧。而且重要数据最好做个备份。之前撸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用的什么变富牌(getrich),果断撸了一只三桑的860pro给换掉。

网友(2022-04-14):
这个品牌的固态不太稳定 开卡后也会经常掉盘 放资料和数据就不妥当,挂系统玩玩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