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埋管网线扯不动,怎么换?

楼主(2019-04-08):
新房子,装修完了半年。最近嫌网速不行,仔细一琢磨,才发现原来弱电箱的光猫,到客厅的无线路由器的网线,给分成了两个头——四根线跑网络,四根线跑IPTV,这样岂不是最高百兆吗?!
换!
正好八楼买了套房子,打算从住的六楼拉根线到八楼。
京东买了秋叶原超五类线150M,压线钳水晶头一起。

货到了拆开客厅墙上插座一看,傻眼了。装修时好像改线路了,不知道无良装修工有没有埋管,反正看上去是看不到管,拽了拽网线,拽不动。
弱电线一侧看了看,网线和有线电视同轴线走的一根管,也是拽不动。

愁啊。

怎么搞?

一、不看IPTV,八根线全跑网络?有没有办法IPTV不用单独线,接路由器就行?

二、想办法换线?拽不动咋办啊。

还有啥好办法?我个人还是很想换线的。

网友:
换水晶头呀。把原来分四路的水晶头都弄掉。四加四就得八了。这简单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把八根线重新做一个水晶头。

网友:
再买一对电力猫吧

网友:
很多人说这个问题,弱电箱到客厅本来就需要两根网线,一根千兆到路由,一根到机顶盒iptv,你在狗东买网线我不知道你咋想的,那个价格都能买6类的了,你只留了一路线到客厅肯定不行啊,就是你接上8芯也不一定是千兆,你最好走两根6类千兆网线。扯不出来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网友:
扯出来你也装不了两根六类线,我是换成一根六类,一根光纤

楼主:
查资料了,五类线,若是八根线都用了,也是可以短距离内千兆的。
我试了普通catt5线,接到笔记本上显示万M

网友:
3楼电力猫一对确实可以走IPTV,原来网线走千兆网

   iptv,也可以用单独网桥来传;

网友:
只是上网的话,百兆够用了吧!
楼主先检查一下其他的地方吧,比如电源干扰、水晶头接触不良
网线扯不动应该是换不了的吧!实在不行就试试wifi中继?

网友A:
WiFi中继 和电力猫,网速和稳定性都不是很好,为了以后着想 还是别用了 。  可以试试走墙外线,或者楼道走线,
网线不行走光纤呗,光纤线比较细 ,容易走。穿好以后拔掉光猫的电源,然后保修说:光纤断了。 电信派人来修的时候向师傅求婚,让他帮你焊一下光纤。
然后再买一对光纤转RJ45的光电转换器就行了。千兆轻松走,或者多穿几根光纤,以后做两台软路由做带宽聚合。万兆网速都没问题。

网友:
两头各装一个千兆交换机呢? 墙里的线,即可八芯走网络,又可以八芯走IPTV。  我瞎说的啊 不知道可不可行,万一成功了 告诉我一声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中继 和电力猫,网速和稳定性都不是很好,为了以后着想 还是别用了 。  可以试试走墙外线,或者楼道走 ...

好复杂啊

网友:
我们家被少布置了一根线

网友:
好像有个单线复用的技术来着,要换个支持vlan的交换机。

网友:
这个帖子“ 正好八楼买了套房子,打算从住的六楼拉根线到八楼。“ 才是重点

网友:
我家是买二手房,路由器放卧室,宽带是电信宽带5类网线拉进来网速肯定七减八减,外网线到弱电箱在接穿管道卧室的网线,客厅电视看视频用无线效果不是很好,我查一下,电信进来也就接4条线,我就把进卧室网线改一进一出,路由器出来也是这条网线,客厅原来没布置网线,利用有线电视这条管,先把有线电缆抽出,当然找一捆旧铁线有线电缆和网绑一起在穿管。。

网友:
楼上的都复杂了,现在有电信定制路由器(不是光猫),只需一条网线接到光猫,可以在路由器有一个端口作为IPTV接口。

网友:
iptv机顶盒可以设置为无线连接

网友:
由于对楼主的一些情况不是很清楚,就两种情形做以下解答,都可以只用这一根网线来解决问题:
需要的测试:临时用一根长网线从光猫(或者路由)直接接到电视上,分别测试光猫1-4个不同的口,看看能不能都看电视。测试结果:1是1234都可以;2是只能4才可以。
结果1的方案是墙里的网线插在光猫(光猫拔号)上,电视处加一个无线路由器,网线接LAN口,关掉DHCP,电视接另一个LAN口,这样上网和电视都可以用。(我目前用的是这个方案)
结果2的方案是在光猫后加一个交换机,从光猫1和4口各接一根网线到交换机,另一端同方案1。(这是我之前用GPON光猫时用的方案。)

网友:
你们也是怪,我前面那个房子,五年前装修的时候,光纤都预埋到房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