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联通沃家千兆光猫tewa-800g

楼主(2019-04-08):
装了广西联通200m光纤,138元套餐降98元,存1699送4g+128g手机一台,实际月消费107元,合约两年。4张卡共享 2000分钟+50g 4g +50g 3g流量+300条信息。光猫一个千兆口,三个百兆口,2.4g无线没有5G。
信号很差,发热很是厉害,于是就拆了
果断换成华为hs8145v全千兆5G光猫。加了散热片,准备改下外置天线。
大家说值得改天线吗?

网友:
最近也是装了联通宽带,一样的猫。江苏这只能装100M可惜了这博通芯片

网友:
套餐不错啊!!光猫改桥接就行,没必要换

网友:
广西南宁 刚办的 猫不是这款 创维的 1个千兆 3个百兆 带2.4G 热得一笔 630 纯宽带 50M 2年

网友(2019-05-18):
不知道为什么我家的这个光猫千兆口不能拨号,百兆口却可以

网友:
同款,联通送的,只有一个口是千兆的。

网友:
个人还是喜欢各司其职比较好,猫就猫的作用,路由想怎样换都可以,不会有限制,折腾起来方便

网友:
自己换不了,光猫第一次使用需要注册。注册的时候应该是和局端保存的mac地址或者是序列号比对,如果不一致,就不能注册。也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2020-09-03):
同款光猫,桥接模式,时不时断网,用华为的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