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阻,最后一环代表什么?

楼主(2019-04-08):
第一个是  棕黑金金白  ,最后一环应该是白色,第二个棕绿金金黄,最后一环是黄色,第三个,棕黑金金黑,第三个我知道是1欧姆绕线电阻,最后一环黑色代表绕线电阻!前面两个最后一环是  白色  黄色 不知道代表什么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ec4bce241490ff2618d8bca.html
百度的结果
最后一环代表误差值

楼主:
我发现灰色的五个环的绕线电阻比较特殊,不应该按照五环计算,最后一环黑色代表绕线电阻,实际应该按照前四环计算!为啥呢?  因为下面这个电阻,如果按照四环计算就对了,按照五环算就错了!
这是一个 黑绿银金  黑  五个颜色的绕线电阻,阻值0.05欧,误差5%, 如果按照五环计算就错了!

网友:
有一种是代表温度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ec4bce241490ff2618d8bca.html
百度的结果
最后一环代表误差值 ...

你这种是标准标注,跟特殊标注不同。。。。

网友:
最后的就是表示这个是保险电阻。一般是白色。第一个金色是倍率x0.1,第二个金色是误差5%。

网友:
我也迷糊!今天也遇到个最后一个是白色的

网友:
5环最后一环是温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