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46EN跑RDT,怎么都不能显示PASS

楼主(2019-04-08):
反正人家是这么说的。

但是,跑完主控不烫了拔下再插USB,是不认硬件的,必须短接再插。试了两次,都是这个结果。

网友A:
转接卡转接卡转接卡,这个问题亲测过,,,首先,你重新上电决不能短接,短接就会以ROm模式工作,rom下是看不见RDT的。。。还有转接桥不要用JMS578之类的,试试JM20329D。。。不知道为啥578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转接卡转接卡,这个问题亲测过,,,首先,你重新上电决不能短接,短接就会以ROm模式工作,rom下是看 ...

这些手上都没有,用的是ASM1153E。另外一个变态JMS579没有试。256G跑一次要一夜,搞到发火。这下应该是没得玩了。

网友:
提醒:跑RDT,最好接一个USB电流检测,看电流状态来判断RDT是否结束

还有就是跑完后,正常插到USB接口中等待读取结果,不要短接ROM模式,不需要短接ROM就能读取

网友:
ASM1153可以显示RDT的。另外直插 SATA/M.2 或也可以正常开卡。

楼主:
我顶!用JMS579反倒可以显示了,不过一定得插USB2.0,2.0,2.0........只是,这个结果等于没跑嘛,用的时候ECC校验计数会狂飙啊......JMS579是个怪胎。再搞怎么都不认硬件了。又换回ASM1153E,人家又认了。。。

楼主:
又跑了一次,这下得到一个疯狂的结果。发疯了!

这下想再跑都不行了

网友B:
ASM1153E的固件刷最老的13几开头的那个固件就可以比较完美的兼容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M1153E的固件刷最老的13几开头的那个固件就可以比较完美的兼容开卡

发现几个问题,或者是主板或者是系统或者是转接卡的病。
ASM1153可以用来开卡,但是无论如何都显示不了RDT,不短接就不识别。
JMS579现在(开始可以)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来开卡,因为怎么短接开卡工具都不识别。但是不短接却可以识别,所以可以显示RDT结果。但是一定要插2.0,3.0无论如何都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手上都没有,用的是ASM1153E。另外一个变态JMS579没有试。256G跑一次要一夜,搞到发火。这下应该是没 ...

我的512g才跑了一个多小时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几个问题,或者是主板或者是系统或者是转接卡的病。
ASM1153可以用来开卡,但是无论如何都显示不了RD ...

ASM1153E刷130925固件就可以不短接识别固态及RDT数据读取。其他固件均不支持

刷桥接芯片固件(ASM1153E)时建议在USB2.0下。3.0下刷固件有时候会报错

顺便仔细看了下,若是China的东芝0DDL,ECC疯长很正常,无需担心,不影响使用,若介意那就用46XT软件开卡,可以开46EN只是缓存不起作用,我记得46XT的ECC增长是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M1153E刷130925固件就可以不短接识别固态及RDT数据读取。其他固件均不支持

刷桥接芯片固件(ASM1153E) ...

搞了一天,结果适得其反。颗粒是2280好盘拆下装2242的,没跑RDT时,跑圈跑了7、8圈,ECC也只是增加了6。担心,所以跑RDT,什么都没扫出来。结果再开卡,这下ECC就狂飙了,跑三四圈就六七百!还是TW标的!

网友:
一次rdt就跑6圈,颗粒挂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跑了一次,这下得到一个疯狂的结果。发疯了!

解决了么?

楼主:
没有。跑了RDT再开,ECC飙得更疯狂了。我试了另一个盘,ECC设成10跑,再开,就好了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跑了RDT再开,ECC飙得更疯狂了。我试了另一个盘,ECC设成10跑,再开,就好了一点。 ...

那个重新开卡提示too much bad的你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重新开卡提示too much bad的你怎么解决?

没法搞。怎么都是too much bad。搞得烦了,不要RDT结果(红字提示too much bad后再按一次start强行开,RDT结果就清空了),开卡使用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法搞。怎么都是too much bad。搞得烦了,不要RDT结果(红字提示too much bad后再按一次start强行开,RD ...

我的跑圈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跑圈不过。。

看着ECC狂飙始终不放心使用。于是不停地试验,ECC设1跑不过。设10也跑不过。设15跑得过,ECC计数低很多。再设12,跑得过。跑圈暂时似乎没有出现ECC计数。再出现就设11再跑。

楼主:
看坏块前后对比,RDT结果已经加进去了。要不停地试验找到最佳能过的值,很耗费时间、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