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间断电源APC BK650-CH不间断报警,拆开看看!

楼主(2019-04-08):
2016年买的施耐德不间断电源APC BK650-CH,突然报警长鸣,拔下市电电源还会继续报警。拆开后目测检查没有烧坏的元件,蓄电池电压13V直接接CPU风扇转动正常。求高手指点维修检查思路,谢谢您!!

网友:
蜂鸣器拆了,哈哈哈。

网友A:
电池故障,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故障,更换电池

谢谢您,我这就买一块,试试

网友B:
蓄电池三年了,差不多也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三年了,差不多也该换了~

谢谢指导,已经买了。

网友C:
找说明书
上面会有原因的
另外如果这款有指示灯也方便些。。。

通常是12V 7AH那电池GG了。。。手头有电池内阻测试的可以测下。。。
汤浅的12V 7AH去年停产了,有也是库存
可以上松下的  80+15运。。今年刚换过

新的12V 7AH的内阻应该是20-24毫欧左右,旧的通常已经几欧了。。我也遇到过2个串联,一节鼓的(家里就2个UPS,1个单节1个2节电瓶)

网友D:
可以打厂家的电话,把故障现象告诉他,他会告诉你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打厂家的电话,把故障现象告诉他,他会告诉你答案。

谢谢指导,准备换电池。

网友E(2019-05-18):
故障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过保了售后不修,拆开单独测电池输出13v正常,万用表测充电电压只有6v左右

网友:
一般是电池的问题,不嫌难看,换个大电池外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换了电池问题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故障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过保了售后不修,拆开单独测电池输出13v正常,万用表测充电电压只有6v左 ...

我的电池和你一样的数值,换电池解决了。

网友(2019-06-30):
引用 网友C:
找说明书
上面会有原因的
另外如果这款有指示灯也方便些。。。

您好  松下的这个电瓶会方便给一个链接么?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开机长鸣

网友:
我的跟楼主一样,2015.1.5买的用来接群晖NAS,到今天整整4年6个月,今天突然长鸣,断电、断负载还是长鸣,按电源开关也无反应。拆开观察电板、接头无异常现象,断电瓶重连后不响,且能正常开关UPS,在外接市电的情况下接小台灯也不响,市电后长鸣,台灯闪烁,判断电瓶没用了。之前打过800电话,说2年过保后厂家不维修(自出维修费也不修),让拆机断电瓶才能不响,也不告诉你是电瓶原因,让我重买新的。NND,我信你个鬼,小姑娘,坏的很。果断淘宝定了个同款电瓶96元。

网友(2019-08-03):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已经买了。

兄弟,你这个测量充电电压只有5伏吗?我的跟你一样的症状,想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障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过保了售后不修,拆开单独测电池输出13v正常,万用表测充电电压只有6v左 ...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换电池吗?我的故障跟你一样

网友(2019-12-30):
引用 网友C:
找说明书
上面会有原因的
另外如果这款有指示灯也方便些。。。

同求松下链接,电池也快三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已经买了。

才三年就挂了, 我的两年了,是不是也要考虑换了么?

换组电池大约多少钱呢?

网友:
我的APC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开关机几次就好了,不知怎么回事,现在还在用,13年买的,24小时通着电,还没换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