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发一个精密空调的安装现场

楼主(2019-04-08):
20KW制冷量的机房用精密空调安装。
先看下空调外观,主机2米高,上边的是风帽,我估计射鸡屎是吃屎长大的,这小脑袋看着真难看!

室外机  20kw,相当于8匹吧,用的12/16的管,我同事买的,大家说细不细,(需要说明一下,这个气管不是回气管,而是压缩机的排气管)

空调得内部结构,EC风机在上边,开机噪音很大,带PTC的电加热器,带储液罐,我觉得应该加油分,能适应更远距离的落差的安装环境!

加湿器,就是一个三相的电极烧水壶,主要是冬季和春季保证机房湿度,防止静电!

加湿器的部分控制功能的板子,互感器是检测加湿器加热电流的!

控制电路比较负责,卡乐的控制器,压缩机,内外风机,加湿,加热,控制部分都有单独的空开!

最后普及一下精密空调和家用空调的区别,制冷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家用空调小点的基本都是用毛细管(便宜),精密空调都是用外热型的热力膨胀阀。精密空调,多数压机都在内机。精密空调外壳很结实。精密空调都是单冷型的,加热都是靠电加热。精密空调很多是带加湿功能的。精密空调风量大。精密空调没有遥控器。带通讯接口。带温度和湿度控制。

补充内容 (2019-4-13 11:27):
精密空调的除湿能力不如家用空调,因为精密空调风量大的多,所以蒸发器温度也高一些!所以精密空调的显热比高,更容易控制机房温度!省电

补充内容 (2019-4-13 11:29):
家用空调更多的功率是用来消除潜热(除湿要消除很大的制冷量但温度不变),精密空调更多的是消除显热,降低温度。

网友:
这20kw指的是制冷量?那差不多六七匹

网友A:
服务器机房的空调?压缩机在室内机里面?

网友B:
当年调试机房,还没把机柜全部装好,女领导检查,吹的是裙底,透心凉系列。。。。
精密空调一般是都下风道,机房防静电地板下面整个都是风的传送区,哪里开孔了那里透风

网友:
蔬菜也是吃屎长大的!

网友B:
还有,现在我这个厂的电房控制柜竟然用3台5匹的格力柜机制冷,每3年全部更换空调。。。不规范的电房这样一年用的钱还不如把电房设计修改好,装一个精密空调省电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机房的空调?压缩机在室内机里面?

我见到的除了模块空调,压缩机都是在室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调试机房,还没把机柜全部装好,女领导检查,吹的是裙底,透心凉系列。。。。
精密空调一般是都下 ...

这个也不一定, 送风方式常见的是上送风,下送风和风帽送风,下送风要求静电地板高度要高于40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现在我这个厂的电房控制柜竟然用3台5匹的格力柜机制冷,每3年全部更换空调。。。不规范的电房这样一 ...

精密空调是按照7*24设计的,家用的一般是按照5*8设计的,标准不一样!并且机房空调的显热比大! 用途不同所以设计标准不同!

网友C:
其实就是噱头,超大功率带除尘的空调,厂家吹的天花乱坠用了我们的空调保证机器能用10年,10年的服务器哪怕机箱里一点灰尘也没有性能能跟的上吗?不如装3台5匹空调冗余。

当然IDC机房或者大型企业买这种空调还是有必要的,其实就是花钱买服务。

网友:
涨知识了,之前经常跑机房乘凉,,就是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噱头,超大功率带除尘的空调,厂家吹的天花乱坠用了我们的空调保证机器能用10年,10年的服务器哪怕 ...

嗯,目的是制冷吗!那种空调无所谓,只要能降温也行!

网友D:
什么牌子的,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格力?

格力没有精密空调!

楼主:
专业!但是我们只包了一层保温,其它没做!
墙孔不是进机房的,是女儿墙出外边的!再一个,这两根管都是热管,粗管是压缩机的排气管,不需要包那么严实,因为要散热吗!细管是回液管,需要一定的过冷度,所以也不需要包那么严实的!  但是您指出的错误我也记下了,以后干活的时候也会注意的!

网友:
见识了,貌似空调里面还用PLC控制,看来电路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格力没有精密空调!

那就是爱默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爱默生??

这个是菲尼克斯的!

网友:
室外机支架不好,下面没有垫隔水,支架下面部分是镀锌铁吧,不知道质量如何,如果有焊接,容易生锈,空调没坏,架子先烂了。要不全不锈钢,要不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