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喷墨打印机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9-04-08):
我每周都打印一下。等同于润洗喷头,某次发现黑色基本没有了,清洗了几次,等了几天,继续打印,刚刚效果如下
下图是常用的打印清晰文件

上部的样子

下部的样子

实际打印效果

单独打印黑色看看

网友:
把能维护的全维护篇,换墨盒

网友:
做一下喷头校准

网友:
关掉高速打印。

网友:
墨头校正做一下,偏的太离谱了

网友A:
喷黑打印机最大优点是兼价,可以打彩色像片.
最大缺点是必须天天用,不然就会堵墨.
可以用0.5CM深的开水泡,不要超过喷头电路板,也许出现奇迹.

网友B:
这个明显就是打印头没做校准,黑色两种喷头位置失准,多做几次校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喷黑打印机最大优点是兼价,可以打彩色像片.
最大缺点是必须天天用,不然就会堵墨.
可以用0.5CM深的开 ...

就是啊,所以宁可用彩色硒鼓也不用喷墨的了。喷墨对纸张要求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显就是打印头没做校准,黑色两种喷头位置失准,多做几次校正

除了喷头校准,黑色墨是不是也偏少?因为前几天黑色几乎断片。清洗了一下还不行,等了两天再打印是现在的结果

网友:
看了才想起来我的喷打有将近半年没有开过机了,刚才打了下试试,彩色貌似串色了,黑色已完全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所以宁可用彩色硒鼓也不用喷墨的了。喷墨对纸张要求也高。

对图片色准和色彩过渡要求不高可以用激光,但是要比较好的效果还是得喷墨。。。。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喷头校准,黑色墨是不是也偏少?因为前几天黑色几乎断片。清洗了一下还不行,等了两天再打印是现在的 ...

有可能,但是基本不会喷成两排(说实话我也从来没见过,最多是堵头喷成小范围雾状),你这个应该是小墨滴喷头和大墨滴喷头失准了,无法重叠到一起

网友:
喷头墨盒一体的果断换墨盒,非一体的校正一下,还是打着打着就偏得很了是控制芯片故障了,扔了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