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自感尖峰电压改善方法验证

楼主(2019-04-08):
前几天拆一个正泰的12V小继电器(听说是车用的),发现里面线圈两端并联有560ohm的电阻

一般都用二极管做续流来消除线圈自感尖峰电压,这个用比较大的电阻,貌似没太大作用
因此用不同元件来验证一下

找了个继电器和非自锁开关

电路是这样的
继电器线圈电阻4ohm,电感1.8mH

示波器监测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
整个看按下开关和释放开关的波形
前面的杂波是开关触点抖动,断开时的负尖峰就是自感电压

这次波形很干净

放大看自感电压

波形幅值非常不稳定

时大时小

估计和触点断开时间和触点表面情况有很大关系

再放大,方便和后面改善后的对比

先用常用的二极管续流法,这里用了1N4007来对比

如意料中的一样,负电压尖峰消除了

放大看,约剩1V的负电压,这是二极管自身的导通压降

再对比一下没二极管的波形

楼下再试其他方案

楼主:
找了个220ohm电阻和0.1u电容

先试正泰的电阻方案

波形看不出来有变化

0.1u电容试试

看着也差不多

峰值看着像低了点

但也有高的

最后用2.2u电容试下

波形变化大,但尖峰电压还是不低

验证下来,还是二极管效果最好呀

不过继电器内置二极管会使线圈有极性区别,电阻、电容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次验证实验由于采用机械开关,只能定性测试
定量的话还是要用三极管、MOS管这类电子开关以及固定信号的驱动,这样关断时间一致性好,在确定的峰值电压下更好评定

网友A:
就喜欢这样的技术贴,顶

网友B:
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网友C:
并二极管的效果比较好,很大大品牌的东西在继电器上面都会并一个二极管,这是标配!

网友D:
赞叹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E:
就喜欢这样的技术贴,不吹不擂踏踏实实用数据说话,顶!

网友:
要注意一点,二极管不可接反.可选用高耐压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有仪器可测一下用普通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这样的技术贴,顶

这个算实作,都是些经典理论,什么V=L*dI/dt公式就不列出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果然二极管大法好。牙膏还没到货,帮顶先

网友:
换成固态继电器可完美解决此问题。

网友:
元首又搞科研了,并电阻还是有点用的,不一定要完全消除反电动势,控制再一定范围就是安全的,上回那个继电器内部并个电阻也是为了不分正负极使用,并电容也有点儿效果,但是会引发谐振现象,元首的示波器分辨率应该不高,存储深度可能也偏小,没看出谐振振铃,二极管是最好方案了~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又来跟人奸同学一样,学会玩波波了。。。。

网友:
楼主单独试了电阻和电容,如果阻容串联组成茹贝尔网络呢

网友:
有课题、有过程、有结论,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就是对电阻的效果有疑惑,不过实验前基本就预计到这结果了

网友:
PCB板上一般都用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二极管的效果比较好,很大大品牌的东西在继电器上面都会并一个二极管,这是标配! ...

驱动继电器的产品用二极管续流的多,但集成到继电器里面的偶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叹楼主的钻研精神

哈哈,挺方便的就测了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喜欢这样的技术贴,不吹不擂踏踏实实用数据说话,顶!

汗颜了,没啥数据,只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