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南京特能TL-C60-48型充电器里面一个元件丝印是 TL的器件是什么型号的元件

楼主(2019-04-08):
请教南京特能TL-C60-48型充电器里面一个元件丝印是 TL的器件是什么型号的元件,这个器件不像是三极管,开始认为是三极管,用三极管代换后充电器不能正常工作。现在的故障不带负载有正常电压输出,带载就炸管。哪位高手有这个充电器的原理图。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TL431呢?

楼主:
这个真是不清楚,这个小板子上已经有2个431 了,这个三条腿的器件明显比另外两个431体积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是不清楚,这个小板子上已经有2个431 了,这个三条腿的器件明显比另外两个431体积要大 ...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一下三个脚的特性,看看是不是符合三极管的特征,另外量一下两个脚的那端两个脚之间的电阻是不是0,如果是的话可能是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一下三个脚的特性,看看是不是符合三极管的特征,另外量一下两个脚的那端两个脚之间的 ...

不是三极管的特征,有两个管脚之间没有二极管的特征,也不短路,另外两个管脚之间有二极管的特征,不能确定这个器件是否损坏,用了一个NPN三极管代换,电路就完全不能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三极管的特征,有两个管脚之间没有二极管的特征,也不短路,另外两个管脚之间有二极管的特征,不能确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楼主:
谢谢,这个管子我用2N5551替代过,但是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管子我用2N5551替代过,但是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何原因

估计也不一定就是这个元件坏啊,你怎么确定就是它坏了呢,查查其他地方吧

楼主:
呼叫高手来看一下,到底是啥原因带载炸管

网友B:
检查 2个TL431以及光藕 电流电压取样相关电路

网友B:
还有就是修电源最好在输入的220V线上串100-200W的灯泡 白炽灯 如果有问题也只是灯泡变亮 不怎么会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修电源最好在输入的220V线上串100-200W的灯泡 白炽灯 如果有问题也只是灯泡变亮 不怎么会炸管 ...

开始修的时候串着灯泡,串着灯泡通电输出电压正常,带低一点的负载也正常,还以为修复了,把灯泡去掉后带重一点负载就砰地一声,把管子给炸了,把烧坏的器件恢复后再串灯泡,发现只要一带负载,灯泡就一闪一闪的。把TL这个贴片元件换成三极管,电源就打嗝保护了,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MMBD4448TCPT

网友:
如果不是上面的,就有可能是:2SA1573,Si-pnp-Digi,带电阻2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 2个TL431以及光藕 电流电压取样相关电路

谢谢提醒,一有时间就检查一下,只是原理上因为TL这个器件一直想不明白,说是三极管,按照前边网友查的参数应该用普通三极管代替也可以,但是用三极管代替后还是不行。

网友B:
如果清载正常  负载重就不正常 明显就是过流部分有问题 应该是过流保护不起作用了   当然了 你也没说清楚负载重是重到什么程度 是否超载 如果是超载了 明显就是过流保护   如果没过载就爆了  那就要检查 RC吸收回路了  还有就是驱动是否正常 也就是可能驱动不足也会这样的  如果有TL431建议先换掉 你上面的那个TL431脚都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清载正常  负载重就不正常 明显就是过流部分有问题 应该是过流保护不起作用了   当然了 你也没说清楚负 ...

谢谢您的回复,我描述的有点不清楚,应该是正常带负载,出现炸管的情况,您说的TL431确实引脚有点开裂,已经换成新的了,但是还是不行,我也尝试把原理图画出来,但是TL这个器件如果是三极管从原理上分析有点感觉不对,这个型号的充电器和其他厂家的差别很大。

网友(2021-11-09):
洗洗板子 路路线路 应该不难 , 三极管也有NPN 和PNP啊,

网友:
这个丝印TL的“三极管”不知到底是什么东东?

补充内容 (2021-12-19 13:51):
经过按实物手工绘制电路图,确认此器件作用是恒流控制,不是三极管,应该是2.5V电压检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