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ENTIS MX4多气体监测仪拆解

楼主(2019-04-08):
同学拿来一个四合一多气体检测仪,说是单位用的,不能开机了。我从没拆解这类玩意,但同学叫到,还是看看吧,来,我们一起来开开眼。 带着包装盒来的,看盒子,个头还挺大的,和坛子的名片比较下:

先看下它的“身份”,这是贴在包装盒铡盖上兼作封条的,要打开盒子,就要撕烂这个身份贴纸,不过,撕开的部位还是挺齐整的,没有破坏有用信息,上面说可用于四种气体检测,而且还挺新的,2017年3月14日购买的:

打开盒子第一层,里面几本资料:

还有就是一个主机和一个另有包装盒的充电套装:

再打开一层,原来里面就是一采样的长胶管。胶管只占了一小空间,用这么大的一个盒子,有点哗众取宠了吧?

先来看这个独立包装的充电套装,上面的参数说是12V的:

一堆充电转换插头,看来是全球适用的:

这个是充电头,上面没有插头,可以随时更换适用的:

这是充电头参数,果然输出是12V:

这是充电座:

座充参数。标称输出6.2V:

实测约5.7V:

充电器初步看没问题。看主机:

这里贴有检测备忘标签,说是“充电异常退出”,原来,已检修过的:

背面有身份证,说产自USA?适配的充电电压是6.2V,:

试开机,无自检全显,且报警声乱叫。不会是电量不足吧?接上充电也是这种情况,视频:

不管了,先充充电再说。充过电再试还是这样,只有开拆了。
拧开这面盖上唯一一颗螺丝,把盖板往前拉出少许,便可把盖板掀起来:

细看这个压盖,其实是一个进气通道,当压盖复位时,两红圈处接合,采样气体便从这里进来通向四个气敏头:

全面拆解前还是再确认一次,这货确实不能开机,显示屏全亮白板,声光报警乱叫:

把背面的四颗螺丝拧下:

便可把主板和电池后盖分离:

先不管电池那边,把主板这边翻过来,看到有钮扣电池:

测一下电压,正常;

主板这边继续分离:

均采用模块化插件连接,全程免烙铁:

位于上盖的振动马达:

这是主板:

这块是主控芯片吧:

这是主板另一面:

上面的“芝麻”有坚硬的绝缘防水胶,“芯片级”维修无从下牙:

还是看一下感兴趣的气敏头吧。四个气敏头,可检测甲烷、一氧化碳、硫化氢和氧气的含量::

再来看电池这半边。电池也可从底壳中拿出:

这电池上的触点很多,标称是3.7V的:

这是数控电池,必须装上后盖才测到电压:

但是电压偏低,昨天充了一天都充不起来?难道是电池挂了?搜了一下这货,某宝上竟要几千大洋不等,电池最便宜也上百大洋,我的乖乖,这种专用电池没有得折腾了,回装,准备答复同学来拿回去了。

在同学来取前,等待大神出招。

网友A:
外国货?2016,这没用几年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国货?2016,这没用几年就挂了

来自山姆大叔家?购买日期是2017年3月,主帖有更新。你在哪看到20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自山姆大叔家?购买日期是2017年3月,主帖有更新。你在哪看到2016?

这么大的2016啊

网友B:
这个是用来检测燃气泄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来检测燃气泄漏的?

对呀,化工、消防行业都要用到。

楼主:
看帖仔细,我都没有留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帖仔细,我都没有留意。

哈哈  主要楼主拍的清楚

网友C:
电池组看着真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组看着真复杂

是的,这种专用电池还挺贵,某宝上是上百到几百大洋,吓到我了。

网友D:
电池问题的话,直接拆电池,换芯咯,但是换芯的时候保险起见,最好是新电池直接并联焊上去之后再把旧电池拿掉。
我是被联想本子的电池坑了一把。以后都不会贸然直接断开旧电池了。

网友:
国产12V适配器到座充6V输出,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问题的话,直接拆电池,换芯咯,但是换芯的时候保险起见,最好是新电池直接并联焊上去之后再把旧电池拿 ...

是的,我折腾笔记本电池也中过招;不是电池问题,同学说他换个好的电池也不行,他说已经返厂维修了。

网友:
实在不行DIY一个

楼主:
有你这这样的有志青年,我们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指日可待!

网友:
估计是那几个测量电池该换了,以往在煤矿这些传感电池都是每年一换的。

网友(2020-07-15):
自己有技术就DIY一个吧
这个灵敏度高不高的?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