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铜线氧化的实际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9-04-08):
准备将6平的单芯铜线直接接进电表(费了不少功夫供电所的才同意)。感觉接线柱和铜线实际接触面挺小的。有点担心没几年就氧化了,供电所的老板可不好说话。

氧化了,通过电流的能力应该不会大幅下降吧?像铝那样表面一层致密氧化层。

很多家庭的主线好像很多年都没动过,很多电线接上去就用一二十年没换。

还有闸刀这些,我感觉瓶颈就在这些接头上面,哪怕16平方的电线意义也不太大啊。

网友A:
单芯铜线不进水的话很难氧化的

网友:
那就用金线吧

网友:
有专用电表冷压端子

网友:
氧化主要是多芯的比较害怕,因为多芯很容易进水受潮,由于多芯线材很细,氧化后断裂以及线芯之间氧化物发热。

单芯的一般不容易有问题的。

网友:
我们这电表都是用冷压端子接的。

网友:
接触面积小你弯两下再塞进去

网友:
螺丝一般是平头,上紧挤压后接触面积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接触面也不容易氧化,除非特别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芯铜线不进水的话很难氧化的

好像放久了光泽就没了 有点发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放久了光泽就没了 有点发暗

没光泽没事,黄金放久了都会没光泽,铜氧化了会出现绿色的銹,出现绿色的銹才算是开始腐蚀了!

网友:
螺丝顶住的部分是不会氧化的,除非线材不合格是回收铜。

网友:
楼上正解   我们日常维修拆下螺丝发现  螺丝压住的部分 还是光亮的  不会氧化  只有接触空气的部分才黑

网友:
接线柱和铜线实际接触面小的话  将铜线对折,确保螺丝压得地方接触面大

网友B:
铜即使表面氧化,颜色变暗,接触电阻也不会增大太多,暗红色氧化铜是非常薄的一层。只要压的紧就行,表面的薄氧化层会压出新的接触表面。其实并不需要多大的接触面积,平常家里的负荷,达到30A的时候都不多,大多数人家是在10A以下。哪怕接触面积只有1平方毫米,接触压力足够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金属材料都会被氧化,时间长短的问题,即使用金线也一样。铜线一般用之前先把表面打磨一下去去氧化,在螺丝压紧就可以了。

网友(2019-05-12):
关键还是看氧化程度,氧化理论上来说肯定有影响,只是程度不严重,这种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已

网友:
一直觉得螺纹紧固的不靠谱,热胀冷缩后会松

网友:
嘿嘿嘿,换金线,可以定期请金店的活计来给翻新清洗别影响我看电视哦。
铜线可能做清洗翻新不够功夫钱。
要么把线头对折塞入,要么使用冷压端子压实了,形成个长方形界面,这样拧好后接触面积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即使表面氧化,颜色变暗,接触电阻也不会增大太多,暗红色氧化铜是非常薄的一层。只要压的紧就行,表面的 ...

线不够大的情况下,为何总是容易烧接线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不够大的情况下,为何总是容易烧接线柱呢?

原因还是接触电阻。线细的话和接线柱的接触面积就小,而且不容易压紧。电流大的情况下,接点发热就大。热源在接线柱的接触点上。线的散热条件相对好一些,所以烧掉的不是线。如果电流足够大,线也能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