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04-08):
20公版轻锤,档位调节钢珠不见了,还是能正常切换档位。找了个钢珠装上后只有锤钻功能了,平钻的档位也成了锤钻,而且力度震动比锤钻档位还更大。拿掉钢珠就正常,钢珠4.5毫米左右。怎么回事啊,不符合逻辑啊

网友A:
可能是转换开关没有切换到位所致

网友B:
你确定钢珠大小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钢珠大小合适?

钢珠4.5毫米左右,应该可以。而且钢珠越大应该是分开的越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转换开关没有切换到位所致

仔细看了,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转换开关没有切换到位所致

花齿有方向吗,我把花齿换了个面,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钢珠下面有个弹簧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