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范病了我,昨天收了几个宝

楼主(2019-04-08):
地上收,小3元,大8元。小的有1526/1520俩型号,大的输入口脱焊。1526能破解。1520破不了,MP2636片,网友说24脚接电池正,我镊子接,USB输出才1.3Ⅴ,电池4v满的。焊个母座试。您有建议么?

楼主:
确定只要24脚接电池+可以吗?文档说“当ACOK……时”,有关系??我等会拆另一个1520型。

网友:
一个里面就2个电芯,不划算

网友:
苹果版,哈哈,可以的

网友:
听说这东西成本过亿 比汉堡王研发豆干汉堡肉还高

网友:
我竟然把苹果版的线剪下来用,其他扔掉,哈哈,这样是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这个壳无损怎么拆?每次都是剪稀碎只用电池,我也是合法渠道买的

楼主:
原来24脚串电阻到+,还要短接反面8205B。
测测,之前空载0.1mA,改后空载3mA,按可出3900mA的话,满电时可闲置3900/3/24=54天。是这样算??放2个月?
开壳要先看结构,从无电池一端,先锤子包皮砸出缝,用一刀扩缝,再用一刀(2--3mm一字刀)楔入“内缝”滑向充电宝另一端,同时适当来回转一下刀。

网友:
没有小米的好呀

网友:
两节电池像是ENB第一代充电宝,干脆把电路板都换了,至少上香水ETA9635,好点的话用BQ24195的2A和EC209的1A等一体板。

楼主:
有坛友说切断通信片供电能降低空载耗电。不知道是不是指Mp2636(第5脚),若是,那么24脚连到+极还有作用?我纳闷,没试。有人试过?
小米有山货,买过一个,外观不会判断,交学费了。下次吧。小米还是3电池,一样价。

网友:
楼主,照你这样改了后可以输出,但是不能输入了,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