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千泰照明的数码分段开关

楼主(2019-04-08):
亲属家的吸顶灯不亮了,据说先是打开开关,偶尔能亮,后来就干脆不亮了,让我给看看。拆下吸顶灯,看见有一个分段开关,凭经验,感觉应该是这个东西坏了。拆的时候发现,电源端没有接灯,两组灯分别接两路继电器输出,导致它损坏后就没有亮的灯了。
就是这个小东西——数码分段开关,薄铁皮小盒子。

没有螺丝,侧面是卡扣。

拿下盖子。

有青稞纸做绝缘,四面折起来。

电路板,两只继电器,应该是两路开关。
分段开关专用集成块HL1608

集成块HL2608,分段开关专用芯片,这是典型应用电路。

经检查,是降压电容1uF/400V失效,更换降压电容修复。

从阻容降压LED灯泡中拆出一个电容,短腿的,用原电容的腿接上。

板子背面无原件,有松香的位置是我补焊的。

顺便再发两个用4017制作的分段开关。

背面。

蓝色的降压电容。

橙色的降压电容,1uF/250V,应该是交流耐压吧?

4017

这个也是4017,两个电路几乎一样。

这是用4017制作的分段开关的典型电路。

随着LED照明的普及,分段开关专用芯片也向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在LED驱动上用的分段开关基本属于这种。
如S4233

YH4006

这种早期的分段开关基本上是这种结构,阻容降压,有的用4017,有的是专用IC,容易出故障的就是降压电容,由于一般照明灯的功率不大,继电器也很少有烧蚀的情况。由于没有遥控装置,这种分段开关也在逐步淘汰中。
谢谢围观!

网友:
我还以为灌胶了呢

网友:
降压电容负载大了就是容易坏
等送牙膏

网友:
分段开关比较好识别,有几只继电器,就是几路分段开关。

网友:
谢谢分享,精准治疗,药到病除,牙膏还没到货,帮顶先

网友:
要是固态继电器最好,可以拆下来,试试让固态继电器自激做boost升压电路等。我零几年弄过一两个机械继电器电铃。

网友A:
图中用不同的IC芯片控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淘不淘汰要看负载用的什么灯,

网友:
用4017成本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用不同的IC芯片控制有什么区别呢。

专用芯片电路简单,但芯片成本相对高点,4017便宜,电路稍复杂,性能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用芯片电路简单,但芯片成本相对高点,4017便宜,电路稍复杂,性能差不多吧。 ...

谢谢师傅解释。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开关电源代替

网友B:
这降压电容要400V耐压才行,250V的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降压电容要400V耐压才行,250V的容易挂。

CBB电容有的标识是直流耐压,有的是交流。

网友C:
再用的话,红色的最好换成安规电容

网友:
实际用了发现 分段啊遥控啊极少用,
认为以后 灯应该是自动调节亮度

网友:
想当年在地摊一块钱一个买了几个。

网友(2019-11-15):
引用 网友C:
再用的话,红色的最好换成安规电容

安规电容比薄膜贵,1u薄膜两毛一个,买了一堆备用

网友:
坏的灯里都有,拆了好几个,二段的,三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