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个平板电脑 有谁知道怎么维修吗。

楼主(2019-04-08):
如图 机器是咸鱼收来的 卖家说摔过 不开机

楼主:
打开测量各主供电电感都有电压 开机屏幕会亮一下就变暗了有背光无显示 我怀疑屏幕有问题 拆了屏幕重新接上背光都没了 电脑按大写键盘灯会亮 鼠标也会亮 没有任何声音

楼主:
开机cpu会发热 测量bios芯片电压都是1.8v 充电貌似也可以充

楼主:
昨晚测量这个六脚芯片有个正常工作 5v进3.3v输出 其他脚也有电压 另一个只有5v 其他都没有电压 是不是这个坏了屏幕没有供电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啊

网友B:
这种DC-DC集成电路,一般都有个控制脚,你要先查这个脚,这个脚没电压也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
想开机,电池必须得有3.7v以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DC-DC集成电路,一般都有个控制脚,你要先查这个脚,这个脚没电压也不会有输出的。 ...

刚刚找人借了条转换线可以开机显示 看来就是屏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啊

刚刚试过了 可以开机!

楼主:
测试了一下触摸屏可以用 但是有密码没有进到系统里。

楼主:
百度也查不到这种芯片和屏幕供电方案

网友C:
显示屏背光电路问题,用手电看看有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背光电路问题,用手电看看有没有显示。

没有显示 背光都没有

楼主:
可以不可以吧另一个芯片的电压接过来给这个芯片共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可以吧另一个芯片的电压接过来给这个芯片共用呢

还是老实的修复吧,一般的话看他信号脚有没有给个信号过来,没给信号就查信号那边有给信号过来,多半就是这个模块坏了。

楼主:
昨晚破解了系统密码可以进系统了 但是屏幕不亮 测量了屏幕5v转3.3v ic没有电压输出 万用表测量是联通屏幕排座的 ic也没有控制电压 另一个一样的ic有1.8v控制电压 跟bioss电压一样 万用表测量是通过cpu附近的电阻联通的。

楼主:
测量还发现cpu附近有个电阻两头都对地短路 那个屏幕供电ic是5脚的 丝印查不到任何资料 型号 lps ase q2

楼主:
另外一个工作正常的降压ic联通一个空的插排 看了资料好像是扩展电话卡模块的 既然用不到可以把这个电压引到屏幕供电端吗。不断开原来那个会不会烧坏屏幕。?

楼主:
这是供电芯片

楼主:
红色电阻两头对地短路 蓝色联通正常那个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