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查红米NOTE4发烫原是功放IC短路(大团圆结局)

楼主(2019-04-08):
前天拆看红米NOTE4,虽然拆开电池用4057直接给电芯补电,这样能充电能开机但很明显发热严重。只要不外接电,电量一会儿就被手机耗光,掉电很快。

家里没设备测试,今天上班开始测试

把用了2年的旧电池拆了电芯做测试线

接上主板

屏幕,尾插板都连着,不开机就0.73A

开机过程中电流最大到2.1A

测试中手摸到左右两侧的屏蔽罩都很热,右侧最为厉害

拆下外配

取出主板,准备拆屏蔽铁罩

正反面都密密麻麻的元件,看的头皮发麻

上夹具,热风枪吹下右侧。右侧的排线座离得远,不用保护

左侧的2个对角线处都有排线座,剪下铝皮保护一下

无损取下屏蔽罩

加电,直接接摸到一个IC,都烫的无法手触摸

第一次拆这么多引脚在下的IC,型号为:77912-51功放IC

还好,元件完好取下,焊盘无损

再加电测试

不漏电了

开机电流正常了

开机进系统了,幸好没折腾坏主板

换接上电池开机

充电电流正常,0.73A,充了一会儿变0.8A

功放IC没有后,就是插入SIM,也是没有信号。

网上买了IC,就看有没有手艺装好它了,人生第一次啊
4月11日更新:
想着早点收到货特意找的南京的店家,没想到下单当天不发货。第二天问了客服才告知没货,我申请退款了又说已经让深圳调货了。
等吧,今天一早收到了。再次发现忽悠,只有2芯片没有植锡网

完全相同的,希望自己的手工能成

中间大面积的接地

先上锡

拖拖

中间的接地,用吸锡带拖去了。也佩服自己,四周高低不平就上去了。

开动风枪,焊上了

怕焊接的有短路,电流调1A测试的,不短路

接好了排线测试,有信号真高兴,可惜没高兴多久变无服务了。手指对着芯片施压,就会有信号。得没焊好,拆了重来。

中间折腾过程不表,除去工作时间,空余就是在反复折腾。一直到下午4点了,才想到办法。启用了第二个芯片破釜沉舟。

过程没怕,怕又失败。简单描述一下。
1,先全部镀好锡,再全部用吸锡带清除多余的。特别是中间的接地绝对不能有多余的锡
2,四周引脚用烙铁上薄薄的锡,电路板上一样处理。
3,热风枪吹焊上。
没对应的植锡网,让我这新手磨练啊。处理过程中还把芯片右下的一个元件(上图红圈)给搞没了,幸好短接就行。不短接就没信号

测试没问题的,安上屏蔽罩

大功告成,总算没白折腾。能打电话了
唯一遗憾的是:为防止是APP、系统问题重新刷机了,但没注意先退出小米账号。想到了也没用,一开始用手机号注册的没去特意记。没想手机sim卡被岳父给更换了,也销号。连原来什么号码就不记得了。只能网上找了个免锁的刷进去,能用了。实际是屏蔽了内部账号的APP,有很多预装的程序无法卸载。

网友A:
高手,无铅焊,无损吹下来了

网友B:
高手我拆下来闪存,但是没有手艺再装回去,还要多多练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我拆下来闪存,但是没有手艺再装回去,还要多多练习才行 ...

也是头回干,可能也是只会拆下没法装上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无铅焊,无损吹下来了

这是头一会干,可能我上的焊油多

网友C:
凡是主角的照片就是模糊,就不能好好拍个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主角的照片就是模糊,就不能好好拍个照吗?

双手都忙着呢,单手握手机拍拍的。补点图
电池排线右侧拆的

77912-51功放IC

反面触点,买了配套的植锡网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非常棒,一级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手都忙着呢,单手握手机拍拍的。补点图
电池排线右侧拆的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也有可能是周围线路短路导致芯片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也有可能是周围线路短路导致芯片发烫。

是吗,我来测测。

网友:
好,经历人生第一次了。我还是处处,多买几个,祝你成功,币都准备了

网友E:
红米NOTE4X打电话时免提模式正常、耳机模式也正常,听筒模式时对方听不到声音,听筒内有很大的干扰噪音,且电源管理芯片PM8953发热严重,不到30秒就烫手不能触摸,在免提\耳机模式时不发热,且充满电关机后掉电非常快,十天不到完全开不起机,充电闪红灯,过几分钟才有充电指示,一直怀疑PM8953坏,没那把握,不敢下手,怕吹坏主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吗,我来测测。

我简单的方法还是用松香大法,就是比较废松香,松香磨成粉后洒在电路板上,上电,如果只是芯片发热,那就芯片的问题了,如果有外围元件短路,去掉元件就会正常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简单的方法还是用松香大法,就是比较废松香,松香磨成粉后洒在电路板上,上电,如果只是芯片发热,那就 ...

就摸到功放发烫,去掉后就没漏电了。希望新功放焊上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米NOTE4X打电话时免提模式正常、耳机模式也正常,听筒模式时对方听不到声音,听筒内有很大的干扰噪音,且电 ...

最多折腾成拆件机,没多少损失,还能有换新手机的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多折腾成拆件机,没多少损失,还能有换新手机的动力

现在当成备用机了,其他都没任何问题,只是打电话电话时有这毛病,可以戴耳机或免提,懒得折腾了,主要是没把握啊!

网友F:
这芯片不用植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芯片不用植锡的。

买芯片的店家有配套的植锡网,花3元买了提高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