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ws8-125c角磨机拆机请教

楼主(2019-04-08):
如图博世角磨机,黑色的模块上面一根蓝色的线被剪断了,请问黑色的是什么用途,蓝色线是否需要接到另一段碳刷的一极

网友:
功率限制柔性启动用可以有效降低烧 转 定子  可以拆掉   只要按照 L 定 碳 定 碳 N  接线就可工作

网友:
我也有一把,比你多了个E字

网友:
gws8-125c 分解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9-11-24):
黑色软启动模块一共有几根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