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海鲜牌锂电钻的脑残升值改装

楼主(2019-04-08):
后记:原以为10A放电足够了,经过坛友指点查到德昌550电机的电流在试验条件下能达到12.6A,看来还得再测下实际手电钻的实际电流啊,怕是以后要小心翼翼的用了
优惠购买的锂电钻48套装, 原本买的就是计划给引擎盖抛光的(手贱拿洗车泥把引擎盖上弄出好多划痕),大概只够抛光1/5个引擎盖就没电了,大概就两个80*80mm面积。然后一番发帖求推荐电池,又搁置许久,前两天又抛光用到终于下决心买电池。原电池是1300mah,新电池3300mah三星INR18650-33G      价格8*3+8邮费=32   再加7块都能买个海鲜单速充电钻了哎,成功把原价值48+32升值到80

网友A:
容量型电池换动力电池,难道是轻载使用?

网友B:
我也换了电池,回头一想自己真的是脑袋被车撞了,不如一开始买个好点的,自己没事找折腾!

网友C:
不是用角磨机+砂轮片抛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型电池换动力电池,难道是轻载使用?

我查到的是这个INR18650 33G电池也属于动力电池支持10A放电,10*12=120w  我相信550电机不会超过120W,所以就换了。不过海鲜牌不也用不了重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换了电池,回头一想自己真的是脑袋被车撞了,不如一开始买个好点的,自己没事找折腾! ...

对比好点的价格   换电池还是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角磨机+砂轮片抛光的?

木有角磨机,不方便取电。所以只有充电钻了,车漆划痕抛光呢,用的是海绵和抛光蜡,还砂轮片呢,上砂轮片我车还要不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角磨机,不方便取电。所以只有充电钻了,车漆划痕抛光呢,用的是海绵和抛光蜡,还砂轮片呢,上砂轮片 ...

人家在给你换车的理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角磨机+砂轮片抛光的?

砂轮片的啊,不是直接上切割片更好点的吗

网友D:
配电池 550电机150w起  电池按3.7算。小了能用  影响寿命而已。
不过海鲜之类的电机也不咋样  还行。

网友E:
20A放电都感觉不够用,有次我串18B测过,超20A量程了,空载印象中好像不超5A

网友E:
我把坛友福利的冲击批换的30A放电的LG拆机2.5ah电芯,实际2.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A放电都感觉不够用,有次我串18B测过,超20A量程了,空载印象中好像不超5A ...

换都换好了,就这么的了吧   原来的电池比较垃圾,估计不是动力电池  用两下就发热严重,明显内阻很大,动力电池内阻小  发热小。能这么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坛友福利的冲击批换的30A放电的LG拆机2.5ah电芯,实际2.1左右

今天我看到了,早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看到了,早没了

电芯我是某宝上买的,让买家点焊好的,两套70元含运费10。冲击批用上很爽,门合页上螺丝都打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电池 550电机150w起  电池按3.7算。小了能用  影响寿命而已。
不过海鲜之类的电机也不咋样  还行。 ...

查到淘街德昌550电机,确实10A并不是最安全的,要15A才能满足

网友:
用千转左右的充电钻打磨抛光?转速也差太多了吧!

网友:
之前试过5A放电的锂电池 ,三串驱动12V电钻 ,不行,没力坏的快。

网友:
空转看不出差距,要输出最大扭矩就有区别了。非动力电池电流一大电压掉的厉害。大电流的时候内阻急剧加大,动力电池内阻变化不大。电池结构决定的,没法改变。

网友:
10A确实勉强,我用可调电源测过虾牌电流。最后换的VT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