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明纬TL494电源改可调无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04-08):
已经改好了,能用的,双显表头也正常,输出什么的都正常,放了一段时间,结果就不能用了,输出电压电流都为0
刚开始以为是电位器接触不好的问题,换了全新电位器,故障依旧,于是又测量了高压大电容和功率三极管CE电压,都在150V上下,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功率三极管BE电压却为0,说明功率三极管没工作,又测量了TL494各脚电压,发现1脚无电压,2脚电压还是可调的,8脚和11脚的输出电压才1.4v左右,偏低,正常应该在2.1V左右吧,看来是功率三极管驱动电路出了问题,我又用万用表检查了下图上红圈圈上的那些元器件,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拆下来用晶体管测试仪检查了,都没有发现问题,几个电阻都在线测量了,阻值都和色环标识相近

检查了那么多,还是没发现哪里出了问题,各位大侠给点提示,还要检查哪些元器件?

借坛友的一幅电路图

楼主:
没有一个人来光顾,看来还是得发到老站才行啊

网友:
以前怎么改的

网友A:
我也是半吊子水平,给点参考建议。电源要工作,首先要保证付电源工作正常,其次,要保证494芯片的13.14管脚输出的5伏正常,然后是各三极管、大电容等高压大电流器件要正常,还是从头到尾按照检修开关电源的顺序来检查,坛子里很多大侠,尽量把过程说详细,他们会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半吊子水平,给点参考建议。电源要工作,首先要保证付电源工作正常,其次,要保证494芯片的13.14管脚 ...

主要的几个元器件我都查了,就差那些电阻电容了,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功率管无法驱动的问题

网友B(2019-07-04):
13.14管脚有5伏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14管脚有5伏电压吗?

有的,5V基准正常,4脚电压不正常,搞不清4脚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我也想做个就也是怕废了,技术不过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做个就也是怕废了,技术不过关啊

网上教程还是比较详细的,有些可以照搬硬套的,有一篇文章叫《图解十步开关电源模块改可调》,可以去看一下,作者讲的还是蛮详细的

网友(2019-09-16):
换个tl494芯片试试

网友D:
4脚为死区控制,正常情况下0.1V左右,电压越大,两管导通截止间隔越大,防止双管同时导通。当该电压大于0.4V时,就进入保护状态了,两管均截止。先检查保护电路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4脚为死区控制,正常情况下0.1V左右,电压越大,两管导通截止间隔越大,防止双管同时导通。当该电压大于0.4 ...

温总,我上次测量过4脚电压,达到3.5V以上了,这次再来测量居然只有0.45V了,还是没有输出电压,我把功率三极管和输出整流管都拆下来测量过了,都是好的,现在是4脚0.45v,8脚和11脚是1.44v,电压明显偏低,可是我把两个驱动管C2655拆下来用LCR4测量过了,也是好的,驱动管旁边的32V稳压管也是好的,这就奇怪了,高压功率管的基极电阻也是没问题的,这8脚和11脚为什么电压还是偏低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温总,我上次测量过4脚电压,达到3.5V以上了,这次再来测量居然只有0.45V了,还是没有输出电压,我把功率 ...

检查温度检测电阻,Q6,ZD1,U2A是否正常。问题出在这几个元件上。正常情况下,U2A应该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温度检测电阻,Q6,ZD1,U2A是否正常。问题出在这几个元件上。正常情况下,U2A应该输出低电平。 ...

忘了说了,4脚过压保护我已经去掉了,而且我这个板子上没有358,只有1815三极管作为过压保护,但是4脚已经断开二极管和1815的连接了,至于大电感里塞的温控开关是作为风扇上温控用的,高频变压器边上没有温敏电阻,4脚现在是1只10K电阻连7脚地,一只电容和一只电阻组成缓启动连接14脚5V基准,没有其它连接了,电容和电阻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所以也应该不是4脚保护的问题
网上有帖子说8脚和11脚电压偏低,就查驱动部分,可我查了2655和32V稳压管,也没有问题,高压部分D4515功率管和前面一排的元器件我都用电烙铁挑开挨个测试了,也没发现问题,494旁边很多很多元器件我都单独测试过了,输出整流管和3个大电容也测试了,就差没把变压器拆下来测试了,我真的想不出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4脚过压保护我已经去掉了,而且我这个板子上没有358,只有1815三极管作为过压保护,但是4脚已 ...

强行把4脚电平拉低看看(就是用镊子将4脚对地短路),看有输出没有?如果没有,你需要更换TL49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行把4脚电平拉低看看(就是用镊子将4脚对地短路),看有输出没有?如果没有,你需要更换TL494了。 ...

刚开始我也以为TL494有可能坏了,后来给TL494加了个座子,直接插拔替换,已经换过TL494了,还是没输出

网友E(2019-10-17):
测一下开关管工作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开关管工作没

肯定没工作,工作了就有电压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