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简拆WorldKing石英表换电池,没想到都是金属齿轮

楼主(2019-04-08):
以前拆了无数块石英表,都是塑料齿轮的,0宝石。今天这个拆开一看都是金属齿轮的,竟然还有宝石轴承。本手表用超薄纽扣电池,原来电池有些漏液了,要适量清理才行。

日本表芯一般是0钻塑料齿轮的,这个全金属齿轮应该是瑞士机芯。不过塑料齿轮一般是尼龙的,用在这种低扭矩产品上面,具有自润滑作用,耐用度一般也不会比金属齿轮差多少的。

网友:
早年的都是金属的,后来才有塑料齿轮,便宜

网友A:
日本早期的石英表几乎都是金属齿轮,而且钻数比瑞士朗达那些还多,有些高端货还把夹板都打磨了,特别精致
后期才换成尼龙材料。

网友B:
这个应该清洗打理后用专用油点油,论坛神油WD40对付电池漏液的锈蚀斑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清洗打理后用专用油点油,论坛神油WD40对付电池漏液的锈蚀斑不知道怎么样 ...

缝纫机油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早期的石英表几乎都是金属齿轮,而且钻数比瑞士朗达那些还多,有些高端货还把夹板都打磨了,特别精致
...

你这个不错,应该能跑很久,估计寿命跟机械表有的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早期的石英表几乎都是金属齿轮,而且钻数比瑞士朗达那些还多,有些高端货还把夹板都打磨了,特别精致
...

这可是高档货,很精致!

网友:
老王那个精工不错

网友:
现在的金属齿轮宝石轴承石英机芯也不少,便宜的2,3千就能买到。

网友:
即使是塑料的寿命也没问题,我一西铁城光动能塑料芯e110,戴了15年都没低电报警过,同事的也是,我们还一起抱怨过啥时候才能坏呢,好换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