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中柏平板电脑 充电时触摸板 操作不灵问题

楼主(2019-04-08):
更新:  感谢各位热心朋友,好像就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因为机器是双充电口,以前记得好像两个口都不行,这次试用micro-usb 口 搭配苹果原装5v2a 平板充电器 使用一切正常。以前好像用的普通充电器试的。

以前寨板流行时  跟风买了个win10 平板  中柏的  当时觉得挺好,真正用起来 干啥啥不行。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有,当初就那么忍着,现在平板电池不行了,掉电很快, 就想搞好这个问题,特意向大佬们请教一下,希望大家热心指点。

中柏平板 4s 时尚版   z8300 的cpu   可以用micro usb 供电 和dc 供电 两种方式,随机自带的式dc充电器  5v 3a(好像是) 买的原装键盘皮套。

问题是 只要是充电时 使用键盘的触摸版  滑动就不灵 你往左滑 屏幕上鼠标可能往右划 或者往上滑,或者是变成双指缩放屏幕图标等

键盘按键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触摸版不行,拔掉充电器 触摸版就正常能用了,触摸版不正常时,你多次滑动 也是可以划到想要的位置,但是一点击可能又跑了。

键盘和平板相连 使用的平板上面的磁吸接口。 键盘当初换过一次 换新的还是这样,所以应该不是键盘问题,  上网搜了下说是电干扰问题, 能解决吗?

谢谢

网友:
换个充电器吧,应该是电源问题,Y电容问题

网友A:
无非就是屏蔽一下干扰。可以使用比较好的充电头。例如一些大牌子的厂家的。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充电头测试一下。都不行就在触摸的芯片周围做屏蔽接地。

至于平板,我也有win10的,除了可以玩微信之外我想不到有什么应用场景,谁要可以联系我,16G的。速度因为是win10的所以我觉得很快

网友:
这个通常是电源问题,换个大牌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B:
1.检测充电器负载电容内阻和高频性能 不合格请替换
2.在充电器低压侧中添加高频滤波电路 或检测更换高压侧电路中Y电容(蓝色陶瓷电容)
3.使用低频变压器代替适配器
此种现象 简单来说来自于高频干扰 此干扰来自于高压侧PWM开关信号被耦合至低压侧而来 正常时此信号壳通过冷热地的跨接电容(Y电容)返回高压侧 该电容老化或失效后 高频信号 将耦合到达移动设备 使工作在相近频率下的硬件出现失灵现象  该电容是安规电容 损坏时会触发自毁(爆裂或高阻态) 保证不会出现短路 引起触电事故 但这种电容造假的也多 因为安规电容比同规格普通电容更贵 尤其是成大批量购进时差价巨大

注意此跨地电容会导致手机外壳出现微漏电的现象 如果使用标准电容则几没有触电危险(但大功率充电器 仍然会麻手 ) 但很多劣质电源用普通瓷片或者假冒Y安规电容(外观也是蓝色的内部结构仍然是普通瓷片电容 )来缩减成本(说实话买假货来做样子的玩意 就是为了更容易过检 ) 这会导致此电容击穿时 产生严重的触电隐患
新的电脑机箱会麻手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有Y电容的电源适配器或电力电气设备 都应严格接地处理 但理论和现实往往是有差距的

网友:
通病了,我一台酷比魔方的也是这个问题,无解,据说是板子设计的问题,泄荷没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屏蔽一下干扰。可以使用比较好的充电头。例如一些大牌子的厂家的。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充电头测试 ...

win10平板能装工控软件吗?例如西门子step7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平板能装工控软件吗?例如西门子step7

工控软件?这超出我的接触面,没有机会研究这个东西啊。工业上的东西没有机会研究

网友(2020-05-31):
引用 网友B:
1.检测充电器负载电容内阻和高频性能 不合格请替换
2.在充电器低压侧中添加高频滤波电路 或检测更换高压侧 ...

厉害,学到了

网友D(2020-12-21):
引用 网友B:
1.检测充电器负载电容内阻和高频性能 不合格请替换
2.在充电器低压侧中添加高频滤波电路 或检测更换高压侧 ...

现在有一个适配器,使用时鼠标乱跑不受控制,这个适配器是2芯电源线,没找到上面有Y电容,是否可以另外加装上Y电容消除干扰?容量肿么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一个适配器,使用时鼠标乱跑不受控制,这个适配器是2芯电源线,没找到上面有Y电容,是否可以另外加 ...

现在有很多平板/手机适配器为了缩减体积使用了贴片的102 222 等不大于4700pF的Y-CAP电容
作为跨接冷热地的Y1(Y1是个标准型号具体请文库自查)是有严格选用要求的 容量要根据实际电路参数用公式和多个安全标准(百度文库都有)进行设计使用 Y1总容量不得大于472 因为容量与漏电流成正比例关系 将容易造成触电事故

另外很多平板的适配器都是2脚输入的没有接地 冷热地跨接电容是将冷地(OUTDC-)通过电容接到热地(300VDC-)不是指L-E N-E,(另外一些开关电源未接地会麻手 就是因为这俩电容 因为E未接地  电路结构上产生了悬浮地 大概110V左右小于3.5毫安的电流(感到麻木且无其他不良生理反应) 就比如台式机和部分笔记本)

个人建议换个好点的适配器比较好 不建议改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很多平板/手机适配器为了缩减体积使用了贴片的102 222 等不大于4700pF的Y-CAP电容
作为跨接冷热地 ...

老师所讲令我受益匪浅,谢谢。
由于原适配器炸管无输出,所以另用一个换过400v电容鼓包的适配器应急,结果鼠标乱跑~只好先充电再拔掉电源来用电脑。
拆开适配器把输出端上2个820电容换了,故障依旧;把2线输入改成带地线的3线输入,情况得到改善,可以用鼠标了,但是仍有些异常。
看了老师的帖子,在电路板上找到2个Y电容,测其中一只容量时万用表指针没摆动,就在炸管的原适配器种拆出2个电容换上去,鼠标正常了。

用这个适配器时鼠标乱跑

用这个适配器时鼠标乱跑

拆开壳子

拆开壳子

3个铝屏蔽片

3个铝屏蔽片

换过的和可疑的电容

换过的和可疑的电容

电路板面

电路板面

2芯电源输入口,换了2个860电容,故障依旧

2芯电源输入口,换了2个860电容,故障依旧

试验带地线的3芯输入,故障缓解

试验带地线的3芯输入,故障缓解

换成3芯输入口

换成3芯输入口

地线连到输出负极/找到2个Y电容位置

地线连到输出负极/找到2个Y电容位置

Y电容的焊盘

Y电容的焊盘

拆下后万用表测其中有一个Y电容时指针没有摆动

拆下后万用表测其中有一个Y电容时指针没有摆动

在闸管电源上拆出2个Y电容

在闸管电源上拆出2个Y电容

接长引脚

接长引脚

焊接到电路板上,鼠标正常了。

焊接到电路板上,鼠标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师所讲令我受益匪浅,谢谢。
由于原适配器炸管无输出,所以另用一个换过400v电容鼓包的适配器应急,结 ...

那俩不是Y1电容 是桥后的旁路电容 分别接在整流桥的 + & AC1 / - &AC2,作用是为桥堆提供高频通路 减小桥臂关断损耗 防止高频电流尖峰损坏桥堆等。
同时位于 - &AC2的电容负责将冷地过来的高频电流交由前级的EMI电路(共模电感)处理掉 来满足EMI检测标准  这种设计应用在没有地线的需要符合EMC标准的开关电源设备

原设计是没有地线的 所以并没有L-E/N-E这俩Y2电容(因为当没有地线时 这俩电容不能将共模干扰旁路至电源地几乎不起共模抑制作用,反而产生悬浮地通过冷热地跨接电容使设备外壳带电,这也是ATX电源插头上会出现接地警告标签的原因)同时你这个PCB Y1电容在开关变压器旁边 与多个串联的27兆欧电阻并联的蓝色瓷片电容  ( 用 多个兆欧电阻串联是因为要保证安全间距 防止贴片电阻漏电或击穿,有些PCB仅有一个电容 )

坏掉的应该是- &AC2的电容,高频噪声不能被滤除 所以只能去用电器 ,你将 300VDC- 接两个电容到两个交流后 通路重新建立 高频噪声被EMI电路部分消除
如果俩电容接一起那个脚接到300VDC+ 的话就是先通过C11到30VDC- ,不建议这样接

想了想 还是找个图吧,图是网络上别人做的ATX电源的一部分 整流桥的直流输出那里有立装的主动式PFC板子,这是安装前的图,所以看着好像整流之后哪里都没去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俩不是Y1电容 是桥后的旁路电容 分别接在整流桥的 + & AC1 / - &AC2,作用是为桥堆提供高频通路 减小桥 ...

老师说的有理,网上说Y电容是类似瓷片电容样子,这个电容却是CBB样子,Y电容小于0.1,而这两个电容是474,大于104很多,过大有触电危险;记得有的整流桥每个臂并有0.01电容消除干扰的接法,这个好像也不是?
为了消除鼠标异常,在电路板上查找到Y电容,但是没找到,或者没设Y电容?
在炸管那个电源上拆了2个像是Y电容的元件,由于板上没有空间补装就放弃了,后来找到这2个474电容,并且有一个没容量,就用坏电源上的2个474电容替换了。

网上查到的Y电容样子

网上查到的Y电容样子

炸管坏电源上拆到2Y电容?

炸管坏电源上拆到2Y电容?

电路板上没找到Y电容

电路板上没找到Y电容

网上的与这个电源近似的电路

网上的与这个电源近似的电路

这里说地线断路时有Y电容会造成触电危险,经过474电容触电更危险?

这里说地线断路时有Y电容会造成触电危险,经过474电容触电更危险?

网友:
Z8300感觉还没有Z3735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师说的有理,网上说Y电容是类似瓷片电容样子,这个电容却是CBB样子,Y电容小于0.1,而这两个电容是474 ...

那俩474电容就是保护桥堆的(俩电容一个接到桥堆+&AC1  一个接到- &AC2) 给纹波噪声之类的各种干扰 和冲击提供通路防止其通过桥堆的结电容 影响桥堆工作(不同频率的容抗不同 工频不会经过这俩电容的) 电容上的HF就表示用于高频开关电路  基本此瓦数的都是这个474K  450V/474J 650V  如果后面还有PFC 此电容大了会有降低功率因数的作用 (容量跟cosφ成反比)这个电容的容量是按功率算的,而且要考量EMI 和PFC的参数 要根据计算值作为大致区域不断调整 耐压一般就是450V/650V,之所以高耐压是为了通过纹波 噪声时不会损坏
同时 这两个电容也能起到降低滤波电解电容的ESR选型要求的作用

Y1电容就在主变和开关管散热片旁边那个和一堆串联的27兆欧电阻并联的 蓝色瓷片就是了
这个电源原设计没有地线 所以不需要那俩Y2电容,Y电容根据用途分为多个等级的耐压和对容量限制标准也不一样

另外你标的那个不是PTC 是第一级EMI的共模电感  那个2引脚的电感是差模电感
之后PCB有防雷丝印设计的是第二级EMI的共模电感,PTC是和棕色方形保险串联的那个灰了吧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俩474电容就是保护桥堆的(俩电容一个接到桥堆+&AC1  一个接到- &AC2) 给纹波噪声之类的各种干扰 和冲 ...

嗯,终于了解了点皮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终于了解了点皮毛了。

对的那个就是PTC ,那个电容叫Y1电容 属于Y电容的一种   它负责冷热地的跨接 传导高频的杂波和噪声,本身就是将冷地的噪声 纹波干扰耦合到热地 再经过 整流桥并那个电容耦合到交流端的EMI电路 ,Y2电容你已经知道了 就是L-E N-E 的,其他还有Y4电容常用于出口至110V电压的国家的电器等 使用方法同Y2 至于 Y3已经被取消了 这些都称为Y电容 直接称呼安规电容,跨地电容也可以 但如果是耦合电容 则各种类的很多电容都能作为耦合电容描述时不会让人在没有补充描述和语意铺垫时直接知道具体是什么件

此外根据特殊要求 Y1电容的其他接法还有 从300V+到次级负  从300V+到次级+以及从300V-到次级+,只是这些都不常用 只是为了符合一些需求才会这样设计

就像X电容细化后也有很多种 都有不同的功能特征  用于适用不同的标准和电压 我国常用的220V是X2 380V是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