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创联A-200AF-5开关电源拆机

楼主(2019-04-08):
5块钱捡了一块200W的开关电源,以为是好的,拿回来测了一下竟然是坏的。。。
本以为和A-200-5差不多,都采用494芯片,还能改个可调电源,,结果不是的。
A-200-5拆机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7359
翻车严重。。
下面上图

正面

右侧                   左侧

输入端                                                                    输出端

拆机正面

取下主板,绝缘塑料和硅脂散热

输入端布局

输出端

背面两颗mos管

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ncp1252a,改可调的希望破灭。。

开关管测了一下右边那只坏了。SLF740UZ,好像不太常见。。

网友:
那些锡的小方块是干什么的好多板子上有

网友A:
改起来不是一样么?没494就找光耦低压端分压电阻和基准(一般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起来不是一样么?没494就找光耦低压端分压电阻和基准(一般431)

现在还比较菜,只知道494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