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个车载喇叭!

楼主(2019-04-08):
发现车子右后门的同轴喇叭只有高音头想,中低音不响,拆开来检查发现是线圈烧了,这喇叭是后期自己加装的,现在单买一个要280,喇叭纸盆都是用胶水黏住的,没法拆开,死马当活马医,直接撬连接磁铁和喇叭架上的四颗铆钉,捣鼓捣鼓居然还给修好了,因为没动纸盆,所以音质应该没什么损失,反正功放开大了也没有破音,有这个效果就不错了,特发此贴庆祝一下!

网友A:
这样修会擦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会擦边吗?

应该没有擦边,4个孔都经过整形,间隙处有余量,按下去没有摩擦的声音!

网友:
这接线板也够可以的,长眼了

网友B:
线圈烧了是怎么修的?重绕还是将断的地方充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烧了是怎么修的?重绕还是将断的地方充接?

重新接,运气好,在出线处烧的,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C:
楼主的车是经典马3 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车是经典马3 对不对

厉害,好眼力啊!

网友(2020-04-04):
厉害,好眼力啊!

网友:
好技术啊,撬开磁铁竟然没把线圈整变形!

网友:
请问楼主,粘回磁铁,是用的什么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