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两个早市淘的英特尔固态硬盘

楼主(2019-04-08):
好久没发帖子了, 新站这是首贴,又逛早市一个地摊老板问我有两个硬盘要不要,我一看是英特尔的固态,每个120G, 问价格20一个,他说是他侄子从旧电脑上拆下来的好用的,可这价格太便宜了, 型号是SSDSA2M120G2GC, 没听过,怕是高仿或者是坏的,可是看到背面,能看出来是镁合金的壳子,高仿不会这么高投入,全当是坏盘赌大运了,讲价30两个拿下,回家一看全好用!不过是2011年左右的老盘,速度感人,不过写入量不大, 全当买了两个U盘了,废话变多了,上图!

就是这两个。

参数特写

背面

看质感是镁合金的

拧下正面四颗螺丝,背面有空的闪存位置,单看电路板背面感觉做工一般。

电路板正面,非常养眼,正品无疑,一共有十颗闪存。

底壳应该是铸造的镁合金,很厚实

英特尔自家主控。

应该是缓存,有大神知道容量么?

闪存特写

可以看出并排两列各5颗闪存,每一列型号不同,有知道分别是多大容量的么?

其他芯片特写

上机测试,眼尖的坛友应该能看出来用的是翻车斐的硬盘盒。

SSD-Z检测信息,可能盘太老了,英特尔自家SSD 工具检测不了。

另一个软件检测的参数。

跑分,老盘速度很差劲。

从电脑机械盘里拷贝3个电影一共不到6G的文件到固态盘里,看看写入速度。

把三个电影剪切到桌面,桌面C盘是电脑自用的美光固态盘, 看看读取速度。不知道后面为啥掉速了。

另一个盘的检测信息,通电时间和写入量低的惊人,可能被人做过手脚吗?

第二个硬盘检测信息

第二个盘的跑分。第二个盘写入和读取速度和第一个盘几乎一模一样,就不上图了。

总之这一波入手赚大了!闲鱼看到同型号60G或者80G都要将近200的价格,芯片是MLC的写入量又不大,当成U盘也是极好的!
谢谢观赏!!!

网友:
能用就是赚到了

网友:
哈哈,Intel的应该不错,可惜我连山寨的都没有一个

网友A:
我擦,你竟然还讲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你竟然还讲价。。。

主要不知好坏啊

网友B:
哪有这种早市我也来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这种早市我也来逛逛

大连这边的,我几乎逢早市就逛,有些东西还是可遇不可求的

网友C:
楼主这固态硬盘 闪存嘛  左边5个是 单颗16GB的 16B=16GB 右边5个单颗8GB  64G=8GB

网友:
两个合成一个,就是个大容量的了。

网友D:
最后几分鼓励一下 ,硬盘挺好,那时候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几分鼓励一下 ,硬盘挺好,那时候很贵

非常感谢!希望能用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固态硬盘 闪存嘛  左边5个是 单颗16GB的 16B=16GB 右边5个单颗8GB  64G=8GB

学习了,我就觉得64G不能是64GB的嘛

网友:
老乡,哪地方的早市啊,我也想去逛一逛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就觉得64G不能是64GB的嘛

闪存颗粒型号中的定义如下
16B  -  128Gbits=16GB  64G  -  64Gbits=8GB   256Gbits=32GB  1T=128GB  2T=256GB  512Gbits=64GB
32B  -  256Gbits=32GB  以此类推

网友:
我也有和这个一样的SSD,想当年可是花了1300大洋买的

网友:
绝对超值了!这运气真心羡慕~

网友:
我有个120g被我160卖了。。。。。。亏死。mlc很耐艹的,寿命堪比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连这边的,我几乎逢早市就逛,有些东西还是可遇不可求的

以前北京郑常庄夜市和沙窝鸽子早市,我也经常逛很近,可惜的是都类似限电没了。只剩星期三大柳树市场凌晨夜市,我在夜市那买过一个全志V3的运动相机,改M12可换镜头系统的微微单相机。

网友:
做工不错 不过容量太少了

网友:
16GX5+8GX5=120G刚好,两个盘可以合成一个,手艺强的话,要么直接组raid0速度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