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暴力拆解理发剪,没想到里面超级简单

楼主(2019-04-08):
捡到的,伊拉克战损成色,废话不说,拆拆更健康。
螺丝埋藏这么深,普通的刀头抓不住,拿剪刀把旁边的塑料干掉一部分才拆的。

盖子打开一瞬间被雷到了,里面这么简单?就一个简单的电阻限流电路?其实我更想拆这货的充电器。

镍镉电池的,应该十几年了吧,现在的个人护理产品没个锂电都不好意思打广告。

拆下刀头看看,电机带动的振动刀片。

驱动电机是普通的微型电机,个护产品很常见。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外婆也捡到个电推子,不过是220v有线的,2m电源线。里面更简单,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只有个开关,但已经坏了,还有个变压器,再就是刀头部分。

网友:
我看现在很多小理发店用的都是18650电池的电推子,估计没线的手感更好,有线的确实很笨重;

网友:
这个机身还带防水圈,相当良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外婆也捡到个电推子,不过是220v有线的,2m电源线。里面更简单,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只有个开关,但已经 ...

其实不是变压器,类似于鱼缸气泵的往复机构一样,50Hz的频率往复运动,就是一块E型磁钢加线圈

网友:
用六神花露水消毒后可以自己理发,担心的话,其他都不要了,只留下一个电机,做USB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是变压器,类似于鱼缸气泵的往复机构一样,50Hz的频率往复运动,就是一块E型磁钢加线圈 ...

说的非常对。我的电推剪就是这样的。哈哈。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电池废了,换个18650上去就好了,这个刀头还是金属的耐用。

网友:
我的推子也改成了18650的了

网友:
这个结构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个偏心马达,好坏就看马达和推子头了,再就是好一点的带防水胶条,像楼主这个就是。